点燃迫降线 定时 的 自由飞 迫降方式

楼主(2019-04-04):
点燃迫降线 定时 的 自由飞 迫降方式

    视频过程时间3分钟,观看时请自行缩短时间,观察结果是看点。

    这是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开始使使用的方法,请有经验的老师介绍迫降线的制作 和 飞行中的使用方法。当下都已经使用遥控迫降技术了,只能作为自由飞模型技术的回顾了。

楼主:
天巡者号1级橡筋遥控迫降改造,没时间更帖子,先上迫降实验视频吧。

航模专家张文义老教练 介绍模型飞机的迫降装置(视 频)

网友:
在空中飞的时候,湿度,温度,气流,都会影响燃烧时长

网友:
看到这视频,又想起了读高中放二级牵引的情景。

网友A:
用火柴或打火机点迫降线不太安全,我们发生过烧着平尾的亊故,点火方式要改进.

网友:
这个结构好,更简单,也许会比鱼线式的更好改,运行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火柴或打火机点迫降线不太安全,我们发生过烧着平尾的亊故,点火方式要改进.

是这样,我们用蚊香来点,飞机没烧着,裤子衣服经常多几个洞洞

楼主:
感谢各位提示
      整理老飞机箱,发现存留三十年的迫降线和火柴,随机在室内重现了迫降线燃烧、水平尾翼弹起的小视频。我找到 盘式蚊香 或 直粗香 后再重现当年外场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火柴或打火机点迫降线不太安全,我们发生过烧着平尾的亊故,点火方式要改进.

那时,吸烟的人很多。我们都是用点燃的香烟的烟头去 点燃迫降线的。那时的机翼蒙膜都是浸透了涂布油的纸,远离明火是辅导学生必须再三强调的内容。明火点燃迫降线,不敢想象!

网友:
固定尾翼后缘迫降启动钢丝勾的橡胶圈,我们是用自行车气门芯制作的 。

网友B:
王老师是一种回顾,情怀。没有推广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王老师是一种回顾,情怀。没有推广之意。

还是老将军理解我的本意!
我做好充分准备按照大家的建议,重新再现当年情景。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A:
用火柴或打火机点迫降线不太安全,我们发生过烧着平尾的亊故,点火方式要改进.

以前我们都是用艾条点迫降线的,这个用火柴,大风点就点不着,搞不好把飞机都燃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