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 liet飞控调参系统咨询

楼主(2019-04-04):
大疆官网说明书上给出了对naza-m lite 飞控调参的系统要求

在这儿想问一下,能不能不重刷系统,用win10系统对naza-M  lite 飞控进行调参?毕竟现在大部分都是用win10系统,刷了以后之前保存在电脑上的资料会丢失。

网友A:
安装之后右击以兼容性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之后右击以兼容性运行

嗯 谢啦 等电机弄好了就再试试

网友:
1.进入设置–>更新与安全–>恢复,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2.之后会进入 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启动设置–>重启
这时候系统会重启到启动设置界面,按照提示选择 禁用驱动签名 (我的电脑是按F7)
3.重启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在端口(COM和LPT)选项下,选择插入USB线后弹出的新 通信端口(COMx),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 让我计算机上的可用驱动程序列表选取 –> 从磁盘安装 –> 浏览 –> 找到DJI驱动文件夹(…\DJI driver2.02\source64)下,文件名以inf结尾的驱动程序 → 安装驱动
4.成功安装驱动后,电脑成功识别飞控端口,上位机也能正常打开,问题解决!

网友B:
听说将电脑时间调到2015年有好效果

网友(2019-08-08):
引用 网友B:
听说将电脑时间调到2015年有好效果

感谢大哥,一语点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