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两次的救援船

楼主(2019-04-04):
先向各位大佬请教两个问题
1.舵机角度问题。一个舵机是180度的遥控器舵量调至最大但是实际运动角度只有90度,还有一个270度的舵机只有180度左右,问卖舵机的说是有些遥控器(用的是天地飞8x)限制了。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不是遥控器里面设置问题?
2.请问各位大佬,什么控可以一控多接收同时开机的情况下可以单独控制其中一个接收,可以随意切换?救援船一个控,其他玩的船一各控出去拿来拿去不方便。

回归正题救援船被我改了两次最早的时候是风动的,某天不知道在哪看到有人做钓鱼船加了鱼竿心里一阵骚动对救援船下了手!
风动的就不发了论坛里面有人发过这个船型

第一次弄好吃水比较深,怕调到大鱼浮力不够,在两边用PVC管子做了两个浮筒,事实证明这是多余的想法压根就钓不到鱼!
-------------------------------------------------------------------------------------------------------------------------------------
第二次修改是把原来的喷都拆了重新安装的,做的时候没怎么拍图

开始舵机座中间没有开孔不方便以后维护又改了,第二次修改电机换了 ,第一次用的杂牌电机其中一只抖动严重!

喷口是树脂打印的,表面光滑接近压铸的,硬度高就是有点脆,垫片改成了不锈钢的.

螺旋桨用树脂的怕吸进东西会损伤,又改了下定制了不锈钢的打印桨表面很粗糙,但是强度很好桨叶面机改大了效率比树脂桨要好。后悔打印不锈钢的太难搞了,侧面打孔攻丝断了3跟钻头,两根丝攻!原因台钻不给力,技术也很渣,主要还是不锈钢太硬了,断在里面真的很难搞!

把粗糙严重的一面打磨了下一直接装上

请无视这么乱的桌面

第一次改装的FPV距离远一点画面就跳的厉害,这次就琢磨能不能用4G网络传输呢就在万的淘宝找发现了4G网络监控但是感觉太大了,最后选着了这款运动相机带4G直播功能性价比很好!买回来测试悲催了,画面传送延时2秒多!以后估计还会换成FPV

试水的时候发现船舱漏水,电调水冷管子跟铜管扎带扎的不密封漏水,重新打胶打针

准备去拖网抓鱼

搞完了桌子打扫干净了,准备下水!第一次发帖有点象流水账

楼主:
图片怎么在最后又全部重复出现了呢!编辑的时候没有!

网友:
这救援船太高大上了吧?

网友A:
问下lz,用外传发热怎样?桨尺寸多少?

网友B:
钓鱼,要先打窝,然后,放线要漂,鱼钩不同鱼不同类型,上钩时,要摆竿。很有讲究。
救援船改装,适合作为拖网钓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lz,用外传发热怎样?桨尺寸多少?

发热还好吧,外转子散热快 桨的直径28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钓鱼,要先打窝,然后,放线要漂,鱼钩不同鱼不同类型,上钩时,要摆竿。很有讲究。
救援船改装,适合作为 ...

是的,已经放弃钓鱼了。 可以放鱼钩、拉网

网友C:
请问大神每一个喷水推进器为啥两个舵机控制,控制喷口左右运动我理解。但另一个舵机控制喷口上下运动,我就不明白了,希望大神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每一个喷水推进器为啥两个舵机控制,控制喷口左右运动我理解。但另一个舵机控制喷口上下运动,我就 ...

改变水流方向,倒退用的

网友:
钓鱼人最聪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还好吧,外转子散热快 桨的直径28mm

谢啦!是朗宇的2216么?主要是外转子水冷效果没有内转子好,改天我也试试~另外,船

网友:
摄像机怎么连接显示屏啊?  WIFI吗?

网友D:
摄像机怎么连接显示屏啊?  WIF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机怎么连接显示屏啊?  WIFI吗

有直播的app 手机直接观看 4G传输不限距离 不过有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每一个喷水推进器为啥两个舵机控制,控制喷口左右运动我理解。但另一个舵机控制喷口上下运动,我就 ...

倒车功能,使船可以前进后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直播的app 手机直接观看 4G传输不限距离 不过有延时

我们这边都是救援船上装个手机支架,谁的船抛锚了就把谁的手机架上去,微信视频,全球图传。。。。

网友E:
这船有年头了吧? 起码有四年了。 我四年前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摄像机怎么连接显示屏啊?  WIFI吗

哦,厉害,学习了

网友F:
楼主,你螺旋桨是金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螺旋桨是金属的吗?

螺旋桨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船有年头了吧? 起码有四年了。 我四年前卖的。

嗯 淘宝买的  可惜就是小了点在大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是不锈钢的

楼主,看上去是3d打印的金属,哪里打的,一对多少钱

网友(2019-05-09):
这救援船哪有卖的

网友:
厉害了,两喷水器,这成本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