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挖机改色,给汽修师傅1000元他不干,自己花费500多

楼主(2019-04-05):
对黄色系已经审美疲劳,一直想换个颜色,也当换个心情,苦于没时间和精力,谈了好几个汽修补漆的,都不接活儿,求己不求人,自己动手。汽配城灌了三罐汽车自喷漆,原子灰和固化剂,一套博世角磨机,总共花费500多元,历时2周,业余时间每天弄点,终于大功告成,介于条件限制,没做底漆,挖机臂异型实在不好打磨,难怪师傅弄死不接活儿,完工后漆面不是那么完美,管他呢,挖机天生下地干活,玩的开心就好。另外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用的意大利泵,之前用福特车液压油,有气泡,后来换了32#液压油依然有气泡,排除泵、油箱、回油管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么搞都有气泡,这个如何解决,液压动力还行,算是有力,只是看起来气泡在管子里窜感觉不舒服
改色前的样子,感觉工程机械模型都一个色系,就像睡了一个女人十年以上的那种疲惫,所以决定换换换,我说换颜色别多想,绝没有P过,都是手机拍的原图

网友A:
张老师,我下午就来打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我下午就来打劫哈。

欢迎游兄来指导工作

网友B:
你自己弄都500多材料费,给1000别人肯定不想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弄都500多材料费,给1000别人肯定不想干

关键是我还剩下一台博世角磨机

网友:
10米以外看还行

网友:
远点看还行

楼主:
那可不,再漂亮的妹纸,卸了妆,走近看,不说恶心起码自己的菊花会突然收紧,想逃的赶脚有木有

楼主:
近视表示10米内都恼火

网友C:
老哥,打完原子灰最好再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细节,打磨工整了上完漆才好看。还有就是你原漆没打磨掉,后期可能会爆皮。

网友:
知道师傅为啥不干吗?接这活的汽修店老板认识 算两个工日油漆不收钱结果又让我自己拿回来打磨 活多的要死

网友:
汽车一扇门半天功夫给你搞完 这东西一小块一小块的都是异形 半天你打磨都干不完 我这还是不锈钢了还得喷完底漆才能抹灰

网友D:
打磨角磨机用不了完全靠手  边边角角用手都难整
还有你这机换向阀出油口不用黑色耐压管不怕爆么?
有空气是因为你电机轴那里密封不严实漏气造成 有空气力气会打折的

网友E:
意大利泵油封容易漏气,要检查单独接油泵和油箱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打完原子灰最好再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细节,打磨工整了上完漆才好看。还有就是你原漆没打磨掉,后期可能 ...

工序太多,整到一半实在没那么多精力,挖机都是奇形怪状的工件,打磨太费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磨角磨机用不了完全靠手  边边角角用手都难整
还有你这机换向阀出油口不用黑色耐压管不怕爆么?
有空气是 ...

换向阀出油口是白色耐压管爆不了,黑色不方便观察啊。气泡始终有,我用把铲车、推土机上的油泵替换过来也一样,估计是油箱问题,将就用,慢慢再来完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大利泵油封容易漏气,要检查单独接油泵和油箱就可以

说来也怪,我挖机、铲车、推土机三台液压模型都是用的意大利泵,就挖机有空气,相互替换试过,泵没毛病,估计是油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来也怪,我挖机、铲车、推土机三台液压模型都是用的意大利泵,就挖机有空气,相互替换试过,泵没毛病, ...

如果都没毛病,有可能就是散热系统或者过滤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都没毛病,有可能就是散热系统或者过滤系统

过滤系统我以前装在换向阀出口接油箱回油管,嫌占地方拆了,铲车推土机的过滤也都拆了没有气泡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序太多,整到一半实在没那么多精力,挖机都是奇形怪状的工件,打磨太费事儿

我猜测,你的液压管路里面有气泡应该是液压油不纯净,混进去水导致的,在运转过程中温度一升高水分就变成气体了,导致管路里会有气泡,你把液压油都放了,重新加注一次试试,过程中尽量避免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你的液压管路里面有气泡应该是液压油不纯净,混进去水导致的,在运转过程中温度一升高水分就变成 ...

哥们,之前怀疑过进水,换了两箱油,依然有气泡,奇了怪了始终找不到原因

网友F:
老哥后面贴的铅皮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2019-06-18):
引用 网友F:
老哥后面贴的铅皮是干什么用的啊?

兄弟,这是我的入坑第一台挖机,用直升机航模换的,各种折腾才搞好,那是汽车论坛做动平衡用的配重块,汇纳580丝杆改的液压,后面太轻,挖的时候经常翘起来,压上配种

网友(2019-10-21):
这挖机哪里买的,不错啊

网友:
工时费比较贵吧,做这个花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