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由 飞 老 航 模 讨 论 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欢迎您参加讨论)

楼主(2019-04-05):
讨论弹射 规则
    张文义:陈少文,你好!请问弹射模型,用桐木做多少克?轻木加碳片多少克?
    陈少文:张文义教练您好!桐木做81克配重,轻木做可少2
    张文义:好,我现在正帮"飞北"整理竞赛规则。你说橡筋重量有必要规定吗?
    陈少文:学生做,桐木会超过10克。橡筋没必要规定重量,规定弹射手柄长30厘米以下,不设助手就可以了 (老规则)
    张洪武:应该规定橡筋重量,在同等条件下比才是真功夫
    张文义:所以我想限定飞机重量不小于10克,橡筋多少合适?
    陈少文:规定了手柄长度,不设助手,再多的橡筋给你,你也没用,称不开。若规定橡筋重量,给裁判工作增加麻烦,更严重的是制约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参与,年龄小的拉不开,年纪大的不过瘾
    梁岳:应该对飞机做限制,不该限制橡筋,飞机不合适橡筋再多也白搭。这样可以促进这个项目的发展水平。
    张文义:是的,不限橡筋,飞机必须限。
    佘瑞林:限制越多越不好!因为这将严重限制了创新!橡筋你要多用模型性能一定得要好,否则你也用不上。模型更没有必要作过多限制,限制一下翼展即可。
    陈少文:限制翼展、弹射手柄长度、不设助手,其他的各显神通,有利于创新
   张文义: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自由飞,这个这个活动为什么非常难开展。其中就牵涉这个场地问题,你想去年我这个拿着P1B_1。去飞北那儿去弄,结果4克橡筋儿啊,40克的飞机,这个意思就受不了几下哟,他们觉得不行。就是太太太太太高太远了
    张文义:在一个同等的条件下,还是看你的本事,因为我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啊,我们的自由飞呢,是是一种极限运动,就是在不断的。这个改变这种能量,奥巴马飞机的这个,这个,这个重量,感灯,亮度,都改得很严格啊,实际上是一种挑战,谁懂机械。把你的本事,嘴,也能显示你自己对本市。你对启动飞机对其中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研究。啊你在这种情况下你飞得最好那才是真正的本事
    鲍文彬:翼展≤200mm、弹射手柄长度≤200mm、不设助手。
    陈少文:橡筋是和弹射棒,金属圈绑在一起的,如果限制橡筋,那么还有拆开来审核,多麻烦。
    杨维威:弹射模型的规则以前较宽松,什么都不限,还可以有助手。曾有人利用规则将模型做到翼展800mm左右,橡筋束又大又长,起飞前拉长到56m,还怎么玩?后来将翼展限制为200mm,手柄长度≤300mm,不设助手。这一规定简单易行,各方面看都非常合理,沿用多年,行之有效,不宜再轻易改动。翼展限制后,模型大小就被控制了,过分复杂的机构不宜往上堆砌,因重量是影响性能的重要因素。弹射模型开展的对象应该以青少年尤其是小学生初学者为主,轻、小、省,简单、易做易学很便于大面积推广。不设助手的规定非常高明,大规模普及活动竞赛中.此规定易操作,实际上已对橡筋进行了限制,因橡筋多了限本人放飞拉不动,且小学生本来力量就有限,中学生能力強些可自由发挥。其实影响弹射模型高度的因等很多,橡筋多了未必就能弹得高。组织竞赛活动时可将中小学分组,甚至小学生也可按高低年级分组。弹射模型看似简单实际上要飞好很难,其中飞行原理气动设计工艺材料等各方面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据我所知,四川省历届比赛中一些基层辅导老师水平很高,专业队的运动员都飞不过他们。
    王显:维威说的对,现行规则、简单实用,干嘛还要改呢?
    杨维威:弹射模型的重量对性能的影响很大,跟选材及制作工艺关係非常密切,要减轻哪怕一点点重量难度都很大,规则不限制重量既有利于比赛组织工作的实施,又有利于用心钻研者有发挥提高的空间。
    鲍文彬:事实上,弹射模型的重量是有一个最佳值,轻了重了都不能发揮模型的最好留空性能。所以模型重量可以不限。

     我将微信"80年代自由飞模友群“中飞行F1(国际级竞时)的模友们对小小的弹射的钟爱,转发在这里。请航模老师们发表自己的见解。

大飞机 比赛 中的 小弹射 情趣

楼主:
国 外 室 内 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 ----- 视 频
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 讲 座 (一 模 型 制 作) 天津 资深 老教练 陈 康 生
小朋友们 是这样制作 KFm 翼型 弹射模型滑翔机 的 ( 照片 与 视频 )
记五十年前一场特别意义的弹射模型飞机比赛 王书人
陈康生教练 对 KFm 翼型 弹射模型滑翔机 的模友问题简要解释
爷 爷 陪 着 孙 子 玩 儿 弹 射 ( 视 频 )
回顾 五十二年前 的 “六一”儿 童 节 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 ...
难 忘 五 十 年 前 的 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 创 纪 录 飞 行
使用 激光雕刻机 制 作 KFm 弹射模型飞机
请看,那个年代的弹射模型飞机比赛
浅谈 如何争取弹射最大高度
土特产—麻秆弹射模型飞机(附 照片 图纸)
美好的飞行情趣终生难舍 (上)
老照片 的 回忆

大飞机 比赛 中的 小弹射 情趣
很久没有做弹射小飞机,今天做了一架很怀旧想和大家回忆童年

上树的小弹射

有30多年没这么认真做P1T-1弹射飞机了

网友A:
小弹射,大学问。弹射搞好了,竞时项目就入门儿了。

网友:
        小弹射承载着老航模们的初衷。少年时期,用小刀切割出机翼平面形状,用木锉打磨出平凸翼型,用砂纸抛光模型表面,学习使用简单的 工具从此开始。怎样用橡皮筋将小飞机弹射到空中,让它改出的平稳,让它飞进上升气流,留空时间越长越好,这是动脑研究的开端。热爱航模制作、向往飞上蓝天,成为终身的情趣。

网友:
个人浅见,影响弹射模型飞行成绩的因素很多,偶然性、随机性很大。所以,从竞赛的公平性考虑,比赛的轮次多些,可以让比较优秀的选手和竞赛队伍脱颖而出。竞赛场的的选定,起飞线的选定,参赛队伍位置限定都会影响竞赛成绩,希望在”起飞线“、”放飞位置“等细节上在规则上规定的尽可能的精准。

网友:
亲身经历过多次青少年航模竞赛,弹射模型竞赛发生”伤害事故“的概率最高。”受害者“各方面都有,“肇事者”几乎全是初次参赛队伍。究其原因,参赛队伍的模型没有经过认真的调试、试飞,放飞手段一律大拉力,模型以高速度各个方向的弧形轨迹飞向”受害者“。规则规定单人放飞后,事故概率有所降低。所以在规则制定上,弹射竞赛的安全性,一定要有明确规定。计时裁判对参赛者的批准放飞时机,对周围人群的关注一定要有科学的规定。

网友:
弹射橡筋重量弹射杆长度照旧规则,不必改动。弹射模型的机身长度需要限制。原因是机身长些,方向安定性有利,模型容易实现大半径盘旋,对延长留空时间有利。

网友:
从安全性考虑小学低年级不用弹射模型,用手掷留空时间和手掷直线距离项目取代,模型制作规定与弹射模型相同。

网友:
个人浅见,在各级各类航模比赛中,对高中学生和大学学生加入带有”强制性“的弹射模型测试规定,限制参赛资格,对提高整个航模界整体素质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现行规则是合理的
弹射橡筋用多了占不上任何便宜,反而会吃亏.
飞机轻了弹不到足够高度,飞机重了则下滑太快.
很多年前我在"中学科技"上分析过这个问题.
飞机本身的出路在减小阻力,翼展限定前提下,减小弦长加大展弦比是有效的.

网友:
弹射飞机的成绩受多种因素影响,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在旧规则翼展不大于20cm单人放飞限制的基础上,我认为可以不限制弹射橡筋的量,但飞机的重量应该有所限制,重量不应大于12克。弹射飞机起飞的初始速度大,重量越大,动能越大,而未调整好或者弹射失误的飞机,很容易对参赛选手和观众造成伤害事故,限制重量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重量小的飞机弹射高度相对较低,对场地的要求也降低,符合现在中小学活动场地较小的要求,利于普及。由于有翼展和重量的限制,飞机的设计上就要考虑选材问题和制作工艺问题等,做到飞机既要轻,又要弹射得高,就必须减小飞机的阻力,减小飞机爬升阶段的能耗问题,这更能体现出制作者的水平高低。
至于起飞位置问题,有模友认为应该更加精确,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执行原来的就行了,过于精确反而无可适从,给裁判工作带来困难,也对选手的成绩造成影响。比如2014年我市中小学生比赛,裁判员(非专业裁判)要求比赛选手都在他前面弹射放飞,结果裁判员站在场地下风区的树荫下,弹射出去的飞机都基本上偏向身后,撞到教学楼上,或者落到教学楼的走廊上,后来,经过我指出问题,提出要求,才允许选手自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认为适合的地点(赛会规定的场地范围内)弹射,后面的选手成绩普遍好于先赛的。
弹射飞机是高速起飞的自由飞模型飞机,除了要求模型飞机性能好能之外,对弹射技巧的要求也很讲究,而且模型飞机本身比较轻小,受天气条件的影响也和大,所以,成绩的好坏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不宜限制过多,让参赛选手有更多的选择,这也是参赛选手水平的一种综合体现。比如,风力比较大,气流较为紊乱,这时候应该选在翼载荷大、飞行速度快的模型,成绩受气候影响相对较小;如果属于无风或微风天,气流相对稳定,这时候选择翼载荷小的飞机,较小的下沉速度有利于争取更好的成绩。所以,应该允许选手有备用飞机,但可以对备用飞机数量做限制,并在赛前进行检验,打上标识标签,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飞机,不允许参赛。
多轮次比赛应该提倡,但不是所有选手都进行同样轮次的比赛。前两轮比赛选拔晋级下一轮决赛的选手,未入选的以其两轮最佳成绩作为最终成绩,晋级的选手的初赛成绩可以带入下一轮决赛,加赛两轮,以前四轮的最佳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排定名次。至于晋级的百分比,由赛会根据参赛人数和规程在赛前决定,并预先公示即可。

网友(2020-12-18):
这两天看了不少精彩的帖子,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分享

网友B:
感谢王老的分享。自己做过几十上百架了(翼展200,全长290,翼型有常规的平凸和Ffm),最好成绩也就20多秒哦。小飞机,大智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王老的分享。自己做过几十上百架了(翼展200,全长290,翼型有常规的平凸和Ffm),最好成绩也就20多秒 ...

多实践,再研究,争取更高的成绩!

网友(2022-09-25):
争取都翻一遍。目前最好35秒,突破有点困难,必须来论坛刨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