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sd三相铁芯能用来改成单相变压器吗

楼主(2019-04-05):
请问这种sd三相铁芯能用来改成单相变压器吗

楼主:
如图1,2,3柱最多能用几个,单用1,2,3肯定可以,那么用1,3可以吗?1,2,3哪?

网友A:
用哪个柱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个柱都可以,

我不太懂,但感觉同时用1,3可以,用1,2或用2,3能用但不合理,同时用1,2,3应该不可以。因为不确定,所以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可以是可以,损耗肯定比单相变压器要来的大。不过工频变压器的效率本来就比高频变压要高,损耗多点也没啥

网友B:
用2柱,这个不就等效E字铁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柱,这个不就等效E字铁芯吗

EI应该是用中间1个柱,相当这个用中间第2柱,但铁芯用了66%,铜损大点,用第1-3柱相当□变压器,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C:
可以参照R型变压器。
应该可以把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分别分成3份,左右两边分别1/4,中间绕组1/2,再分别连接起来,注意极性。形成左右两个磁路,方向相反(如左边顺时针的话右边逆时针)。(也存在中间铁芯小的问题)
这样可以减小漏磁,提高效率,R型变压器就是这样做的,它是把每个绕组分成2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照R型变压器。
把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分别平均分成3份,分别绕在3个铁芯上,再分别连接起来,注意极 ...

R型分两份,调整两个线圈方向产生的磁力线一致,可三个总感觉有一个是磁力线是反着的,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R型分两份,调整两个线圈方向产生的磁力线一致,可三个总感觉有一个是磁力线是反着的,行吗?

我仔细想了一下,3相变压器的3个相位相差120度,所以3个铁芯之间能够形成按周期变化的磁通回路。如果3相变压器的3个相位一样,那么3个铁芯的磁通不能形成回路,好像3个并联的电池一样。

那么你说的问题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相当于3相变压器的3个相位一样,也就是3相并成1相。

磁通还是叫磁力线是不是符合矢量计算啊,不光有大小,还有方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EI应该是用中间1个柱,相当这个用中间第2柱,但铁芯用了66%,铜损大点,用第1-3柱相当□变压器,不知说的 ...

前者可以,中间铁芯相对小点,后者中间铁芯会形成漏磁,和电焊机或微波炉变压器相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通还是叫磁力线是不是符合矢量计算啊,不光有大小,还有方向啊

最近想用变压器改成微型电焊机,正在研究变压器,你说的有道理,我修改了上面的回复内容。

网友D:
感觉这种铁芯不好用。

网友:
按照磁通路应该用中心柱。

网友:
  单相的该用中心柱

网友:
不建议用,你花了昂贵的铜线,却没得到应有的功率和效率。

网友:
可以。绕组绕在中心芯柱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图1,2,3柱最多能用几个,单用1,2,3肯定可以,那么用1,3可以吗?1,2,3哪?

这个铁芯应用有灵活性。可以单独用中心柱。还可以用1,3两个柱。还可以去掉外面的大圈。单独用中间的两个小圈。这时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种铁芯不好用。

是三相三柱的,感觉改单相确实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铁芯应用有灵活性。可以单独用中心柱。还可以用1,3两个柱。还可以去掉外面的大圈。单独用中间的两个 ...

谢谢指点,如果能正常用1,3柱主副线圈平均分布在1,3上,应该是功率损失不大吧?我在想中间柱分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磁通方向相反或相对,之间有没有影响?

网友F:
用2,不过绕线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2,不过绕线麻烦,

借的图,我的是个两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如果能正常用1,3柱主副线圈平均分布在1,3上,应该是功率损失不大吧?我在想中间柱分两部分,而 ...

我想用2,用1、3,用1、2、3应该都可以,磁通方向分成左右两个磁路,方向相反(如左边顺时针的话右边逆时针,磁通在中间汇合)。
也就是说绕线方向1和3一样,2与两侧相反,也可以只用2,或只用1、3,这3种方法磁路方向一样,只是中间磁路截面小点。
我觉得绕组分散的形式效率高一点,能够减少漏磁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2,用1、3,用1、2、3应该都可以,磁通方向分成左右两个磁路,方向相反(如左边顺时针的话右边逆时 ...

有道理,感觉外圈没用,还增加铜损。不如改成3个R型并联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