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竞速和避障应该选哪种船体

楼主(2019-04-05):
前辈们好,最近有个小的比赛,200米赛道
走一次竞速,走一次避障(障碍物间距5m,走s型路线)
在 选择船体上犯了难
我看有  快艇  O艇   虾艇  双体虾  双体竞速
到底选哪种合适呢?我想上36电机,4S电
请前辈们指教呀

网友A:
HYDRO級﹙上面第二、第三個圖﹚的船轉左是很差的﹙CATAMARAN除外﹚,MONO級﹙上面第一、第四個圖﹚較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DRO級﹙上面第二、第三個圖﹚的船轉左是很差的﹙CATAMARAN除外﹚,MONO級﹙上面第一、第四個圖﹚較適合。

谢谢前辈啦,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