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斯ibus连接神经元陀螺的问题

楼主(2019-04-05):
我现在在电脑上基本设置界面里,到遥控器通道这一步,用ia6b接收ibus通道连接到陀螺仪上,但是陀螺仪还是红绿led快速闪烁,动摇杆调机界面里也没有反应,想知道如何调试?

网友: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ibus是啥,反正接sbus端口也能用

楼主:
现在已经用ibus通道连接了陀螺仪,看高级设置显示无连接

网友:
那可能就是协议不对,futaba的sbus和JR的Xbus都能用,建议楼主可以去淘宝搜遥控接收机信号转换pwm、sbus就能解决了

网友A:
ia6连sbus陀螺仪绝对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要有信心然后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6连sbus陀螺仪绝对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要有信心然后找原因

请问你是连上就可以用了吗,遥控器上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连上就可以用了吗,遥控器上要设置什么吗?

嗯,连上就用,陀螺仪上要选连接方式,校准行程啥的。有些接收连接了其他通道sbus就不工作,我不知道。ia6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只连了sbus,电调都是接在陀螺仪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