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hl卡系统下U盘文件如何调出以及如何保存到文件到u盘呀谢谢

楼主(2019-04-05):
(无正文)

网友:
得会点dos    u盘 好像是e盘  还只支持比较小的u盘

好多年前 用过   差不多忘记了

网友:
选中要保存的文件按F3存盘,里面有个W开头的就是U盘。F4调盘选择W开头那个就是读取U盘,读出来还是得F3存盘到虚拟盘

网友A:
U盘内存太大也读不到。我们用的是1G的可以。有些控制卡不支持热拔插要在启动时选择,比较新的HL卡可以直接热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内存太大也读不到。我们用的是1G的可以。有些控制卡不支持热拔插要在启动时选择,比较新的HL卡可以直接 ...

多谢兄弟 多谢  良师益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 多谢  良师益友呀

不客气

楼主:
兄弟 我又发了一个新帖,帮忙指导一下 谢谢呀

网友B:
先格式转换,在调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格式转换,在调盘!

大哥 格式如何转换呀  是什么格式转换为什么格式呀  在哪里转换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