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D7 D7e d10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9-04-05):
d7能刷开源固件吗?适合加高频头吗?
d7e要刷什么版本的开源固件加四合一高频头可以设置不同的协议的那种?
d10应该是最合适的吗?

( . )新人三问

网友A:
d7不能刷开源固件也加不了高频头。
d7e d10就可以。
看你的帖子关注穿越机偏多。选d10吧。
d7e买来还要一阵子折腾,不适合新手。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白色D10,装了4合1高频头,刷了固件,现在我的小穿越机、小直升机、固定翼都是用这个控

网友B:
你不如直接买个 Jumper T12或者T16

网友:
借楼出个d10,加四合一高频头,QQ24688123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不能刷开源固件也加不了高频头。
d7e d10就可以。
看你的帖子关注穿越机偏多。选d10吧。

灰常感谢,这都注意到了!心思细腻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如直接买个 Jumper T12或者T16

我有个jumper t8sg了

网友:
那就已经支持多协议了,不用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