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冲浪者新手攒机教程和经验分享

楼主(2019-04-06):
@

此贴是应一位固定翼新手邀请所写,他在冲浪者的攒机中遇到了种种问题

此贴不仅是攒机教程,也有我这些年攒机的经验和心得,这也或多或少适用于其它飞机的组装

此贴中的冲浪者是我刚刚帮本地新人 Y 攒的,新到还没首飞,这也是我从09年第一架开始攒的最满意的一架冲浪者了

此贴适合固定翼新手阅读

---------------------------------------------

先放标题图三张

---------------------------------------------

正文:

在大多数固定翼模友的机库里,或许都有或者曾经拥有一架冲浪者,我也不例外,我那架还是2009年买的

冲浪者优点太多:低速性能、自稳性能、友善的操作感,价格便宜也容易组装

容易组装,是指对于有一定经验的模友,而很多新手面对一堆散件往往会有些手足无措

首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其次不知道后面的组装顺序和正确方法,担心返工

冲浪者因为太便宜,几乎所有厂家都不提供真正意义的PNP版本,冲浪者里的PNP,是指散件+电装,是仍然需要自己组装的

●【  第一步:粘合机身 】

厂家不同,模具有异,在粘合机身之前,要先假组一下机身,这很重要!

有些机身的粘合区域内是会有圆形的注胶口突出在外面的,建议用小号美工刀切除,最终让机身所有位置都严丝合缝的贴合在一起

机身内会有四片木片组成的机翼连接组件,先把其中两片大的木片用泡沫胶分别粘在机身内,记得泡沫胶要涂抹的“薄而均匀”,抹胶之前确定好区域后再用一次性筷子或者小木片涂抹并刮匀,之后要等5分钟左右,直到用手触摸胶水不太粘手时再贴合
建议在使用泡沫胶粘合冲浪者时,只涂抹一边即可

两个舵机安装木片也用泡沫胶粘好,刚才提到的机翼连接木片,把其中两个短木片先粘在机身任意一侧

注:以上提到的是泡沫胶的使用方法,只有正确使用胶水,才能事半功倍

在机身的粘合之前,我会先用记号笔把涂胶和不涂胶的分界线标出来,还有如电机座附近区域,这里粘合位置比较多也要做一下标记

目的是涂胶的时候不会涂错、不会遗漏

刚才说过,涂胶水只涂半边机身即可,不要挤太多,边挤边刮,让所有黏贴面都均匀涂抹,胶要尽量薄,别着急慢慢找感觉

等都涂抹完之后,晾大约5分钟,就可以合机身了

[ 合机身 ]

合机身时,从机头向后,依次用力捏一下,看看是否贴合,机身中后段要特别注意,力不要用偏了!

如果有条件,可以用一些最大开口10厘米的木工夹分段夹住(如上图桌子上),也可以找个人帮忙,这样一个按住机头,一个负责机身机尾,按住保持30秒就OK了

有胶溢出也不要处理,等胶再干一些的时候(20分钟左右),更容易除去

把升降舵的拉杆套管也用泡沫胶粘好(先搞清楚左右哪根是),记得要均匀用力的按一会(建议两人一起按)

其它注意:
   1 如果发现机尾粘偏了,马上用力掰开重新粘,机尾偏了会是个硬伤,到时候飞机会偏着飞

   2 泡沫胶有异味,注意通风

●【  第二步:热熔胶粘尾舵 】

从这一步,开始涉及更多攒机经验方面的事了

为什么用热熔胶粘升降舵和方向舵?而不继续用泡沫胶?

答:因为在新手中,炸机经常会伤到尾巴,用热熔胶粘尾巴就是为了以后方便维修(修飞机会更多的使用热熔胶)。如果用泡沫胶粘尾舵,等炸掉之后,还需要去除残留的泡沫胶才能继续维修

而攒机身用泡沫胶,主要也是因为它粘合等待的时间长!

用热熔胶粘尾舵之前,也要假组一下,原因与组机身相同

[ 关于舵机拉杆的走线 ]

一定要从侧面走!方便以后维护、维修

方向舵推荐新手先粘死(如上图),方向舵舵机、套管、舵角也都先不用安!
新人暂时用不到方向舵,等以后飞熟练了,再安也来得及

到此时为止,飞机的机身和尾舵都已经粘合好,这也标志着最重要的粘合工作已经完成了

●【 第三步:机翼一步到位 】

机翼只需要用泡沫胶粘两个副翼舵机

粘之前先用遥控器把所有舵机回归舵机中立点(下面有方法),舵机摇臂选择单边的那个(如下图和下下图),摇臂垂直于舵机安装并拧紧螺丝

确认一下舵机安装位置,之后用泡沫胶粘牢固

(舵机回归中立点操作方法:遥控器和飞机接收机对频(先把电调和电池接好,电调插头插在接收机油门通道),然后在遥控器上建立一个普通固定翼模型,所有微调确认都在 0 的位置,然后把三个舵机(不包括方向舵舵机)随意接在1、2、4通道(注意正反),这时舵机都会发出声音,OK了,现在拔掉舵机,都已经回归中立点了)

[ 关于舵角和拉杆头 ]

下图安装的是常见的配套舵角和拉杆头,这种拉杆头记得最后要把螺母用热熔胶粘一下

虽然没出现过螺母松脱的事故,但我还是更喜欢用边上的这种拉杆头(如下图)

舵角不要用配套送的那种插入不锁紧的,要用可以穿透机翼并用盖子锁紧的(如上上图),我出现过被这种舵角的坑的事情,直接在空中舵角脱落炸机!

注:买我推荐的这种舵角时记得也买下图中出现的这种塑料拉杆头,更可靠安全,记得安好之后用一拉得绑一下,防止脱落

用下图中的铜制拉杆头时,记得一定要把锁钢丝的螺丝使劲拧紧(这也是我不喜欢这种拉杆头的原因)

接下来,把舵机线都塞进预留的缝隙里,把配件中的一根粗碳杆放进一侧机翼中

[ 开始合机身和机翼 ]

这时用到一根Y线,你可以自由选择穿线的方式,总之就是让Y线的三个头分别在机身两侧和机身里

然后,把两侧的线头和对应机翼上的舵机头接好,这时你会发现连接头因为比较大塞不到预留槽中,这时找个小一字改锥,标注好位置之后,往里面挖一下,就能按进去了(见上上图)

机翼对紧之后,把机翼底部的碳杆锁紧螺丝都拧一下(别太紧,容易伤碳杆),把Y线也捋顺平直了,然后用纤维胶布(推荐网状纤维胶布)把舵机线粘一下,防止脱落

升降舵的舵角、拉杆头也是和副翼安装方法相同,记得最后锁紧螺丝之前,舵面要和两边翼面对其(副翼也一样)

恭喜你,飞机已经完成了2/3!

●【 第四步:电机和散热 】

电机安装之前,要往电机安装座里面用泡沫胶粘配件带里的几个特别小的木条(有4个,两个一对,横着粘,共粘两层),之后再粘最大的一块木片,这些木片是为了电机更好的固定

这里之所以不用热熔胶,是因为热熔胶遇热会融化,所以不要用在和电机金属有接触的地方(包括电机安装螺丝)

电机的安装是用四个配套的自攻螺丝实现的

这时你会发现:电机躲在一个被风的区域里,散热很不好,夏天玩耍会有安全隐患

我研究了一个吸管进风散热口(下图和下下图)

做法是把一个小吸管斜插到电机前方位置,把风直接引入电机的漆包线前方的位置,强制散热。

不要小看这个小吸管,散热效果非常好(下图)

注:开孔之前,先用小十字螺丝刀从前往后斜着插个小孔,确认对准之后再插吸管

●【 第五步:机舱布置 】

这个比较直观,但也有一些改进细节,多图连连看开始:

是的,上面这些图你能清楚的看到机舱罩是如何固定的(并没有用磁铁)

看到电池的固定方法(用纸盒子放电池+木棍锁定)

看到了接收机的固定方法(用魔术贴,要能拆来下)

还有电调接电池的线不够长而单独做了一根延长线(新手注意了:延长线如果自己不会做,记得买一根10-15厘米左右的备用)

注:黏贴透明座舱罩也要用泡沫胶,粘好之后,再用小美工刀小心的把多余的透明塑料切掉

●【 第六步:收尾 】

把上图所示位置用热熔胶粘一下(只粘上面的两侧),防止碳杆脱落

电机推荐2212 KV1100,螺旋桨我的经验是用8寸马刀桨改一个6寸的(要用到上图的桨平衡器),不要在意那些空气动力学,实际效果比普通6寸桨有劲很多

需要注意的是:截短的螺旋桨一定要保证两边重量形状都相同,不然飞行中会抖动,影响效率(如果螺旋桨很平衡,安在飞机上手拿着试油门,飞机不会有抖动的感觉)

这样就实现了在不加高电机座的情况下完成了动力优化!

[ 配重 ]
如果你选择的是3S 2200毫安电池,那么可以忽略上图的改动

如果用更小的电池,比如3S 1500毫安电池,那么就要参考上图进行加装配重了(上图是三个粗螺丝)

这一步是为了让飞机前后重心平衡

这也是飞机可以平稳飞行的关键

(冲浪者的重心在机翼前段大约1/3位置,可以适当机头稍重一点点,但不能轻)

机身下方直接用热熔胶多粘一些(如下图),不要用自带的塑料片!

热熔胶可以在降落时,更好的起到减速的作用,也不会发出塑料片刺耳的摩擦声

实际证明:热熔胶也挺耐磨的

机尾也要涂一点热熔胶,原机的机尾就是让你直接摩擦下面的泡沫

之后,把飞机放在地上,把一侧机翼贴地,轻轻摩擦一下地面,然后把飞机翻过来,在有摩擦痕迹的地方也涂抹一条热熔胶(如下图)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降落时机翼摩擦破损,而且在已经降落仍在滑跑的阶段,打一下副翼,如果机翼碰触地面,就会因为翼尖下方热熔胶的摩擦力,迅速来一个漂移,马上停下来,减少很多降落滑跑的距离,实际使用中,也非常好用

新机首飞之前不要贴贴纸!

用胶布简单的黏贴一下,区分正反面即可(如下图)

首飞成功之后再贴贴纸,这也是个有用的经验

好了,到此为止,一台冲浪者就完全组装完毕了,本文虽然写了很多,但是在你真的组装的时候,会发现还是有用的内容比较多

这时用遥控器设置一下正反舵,并确认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当然,螺旋桨要先拆下来

最后补充几点经验:

    电机的三根线的线头接好之后,用胶布单独包几圈,防止短路和脱落

    这个冲浪者的电调不用固定,它不会在机身里乱跑的

准备好首飞了吗?

希望你的模拟器过关了

还是建议首飞有老鸟帮忙看一下

最好有一根教练线就更完美了~

[ END ]

网友A:
此贴甚好,必为精品

网友:
学习到了,自己第一次做飞机问题太多了。

网友:
收益良多

网友B:
一个X8被玩出了仪式感

网友:
对于我来说知识量太大了,哈哈,这得费多大功夫

网友:
说的太好了,建议加精吧。

网友C:
话说我的冲浪拉不起来怎么回事    用的加高电机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的冲浪拉不起来怎么回事    用的加高电机座

这军衔还玩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的冲浪拉不起来怎么回事    用的加高电机座

先看看重心

网友E:
其实用Y线调节很不方便,副翼舵机中立点不能单独调,最好还是开个混控;热熔胶并不如环氧耐磨;至于用热熔胶粘我并不建议,夏天有可能化,还会增加不少死重,除了需要填缝的地方可以用一些,其他地方最好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Y线调节很不方便,副翼舵机中立点不能单独调,最好还是开个混控;热熔胶并不如环氧耐磨;至于用热熔胶 ...

y线调节不好副翼,还是技术原因。对于新人来说,简单实用最重要。热熔胶的优点太多,但确实非常不建议夏天飞机放车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y线调节不好副翼,还是技术原因。对于新人来说,简单实用最重要。热熔胶的优点太多,但确实非常不建议夏 ...

比如说3D机的副翼舵机,要求摇臂90度,但很多舵机是达不到的,而两边不可能对称地偏,此时需要不对称的微调时,双副翼确实比Y线好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用热熔胶直接烫的表面泡沫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用热熔胶直接烫的表面泡沫变形

你的胶枪温度太高了,我的建议是用一个计时器试验一下插电几分钟时的胶枪温度正好,然后拔掉胶枪(几分钟之内不会凉),开始挤胶即可

网友G:
太好了,和大佬交流,说起来组装冲浪者新手没经验而且自己装的尾翼还歪了所以让大佬发个冲浪者的组装帖子,我等菜鸟新手好来汲取经验学习,没想到这么快就写好了,太棒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甚好,必为精品

感谢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X8被玩出了仪式感

感谢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好了,和大佬交流,说起来组装冲浪者新手没经验而且自己装的尾翼还歪了所以让大佬发个冲 ...

网友G:
对了,还有就是想问一下用B6AC平衡充冲11.1V的3S2600的电池选择1.2A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还有就是想问一下用B6AC平衡充冲11.1V的3S2600的电池选择1.2A合适吗?

不合适,3s2600毫安的话,我都是用8安充,6安也可以,对电池寿命没啥影响,别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合适,3s2600毫安的话,我都是用8安充,6安也可以,对电池寿命没啥影响,别担心

看说明书说在设置平衡充的时候lipo最高不是只让4.4A吗?8A 没问题不会炸吧?
说明书是这个样子的:LiPo BALANCE
*.*A   *.*V(*S)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我们要用的就是平衡充电,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操作,如下: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1c,也就是4400mah电池最高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合适,3s2600毫安的话,我都是用8安充,6安也可以,对电池寿命没啥影响,别担心

还有就是模拟器那种的好些,仿真性强呢?XTR、G7、凤凰5、AEROFLY,这四种是不是都要装上飞呢?

楼主:
推荐G7,仿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就是模拟器那种的好些,仿真性强呢?XTR、G7、凤凰5、AEROFLY,这四种是不是都要装上飞呢?

推荐G7,仿真好,其它软件我也用过,不如它好

网友:
楼主总结的太好了

网友H:
抹泡沫胶还是两边都抹好,单边抹用不了多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抹泡沫胶还是两边都抹好,单边抹用不了多就开了

我现在有一架冲浪者飞了快四年了,就是粘的单边,大炸了好几次,还没开,当然了,可能是胶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架冲浪者飞了快四年了,就是粘的单边,大炸了好几次,还没开,当然了,可能是胶水好

我装X8偷懒只抹单边,半年就开了小时候看大爷补胎,也是双面抹,应该是有道理的

网友I:
我之前的一个冲浪者很好飞,也是新手,但是最后大油门射桨了,直接把电机座拉坏了,后来冲浪者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装X8偷懒只抹单边,半年就开了小时候看大爷补胎,也是双面抹,应该是有道理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能是胶水不一样,我之前的老飞机胶水抹两边过几年也一样会开或者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的一个冲浪者很好飞,也是新手,但是最后大油门射桨了,直接把电机座拉坏了,后来冲浪者就扔了

修飞机也是航模的乐趣之一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合适,3s2600毫安的话,我都是用8安充,6安也可以,对电池寿命没啥影响,别担心

【外场快充时】:充电电流确保不超过电池标称最大充电C数理论上都可以,但发热程度因电池品质而异,电池寿命损耗的承受力也因人而异——但“充电千万遍,安全第一条;充电发热高,意外隐患大”—— 好在外场充电有人看着,一般问题不大;
【家里充电时】:尽量还是保守一些好,将C数控制在1C(或几C)上下是比较稳妥的做法,高低与否也看电池/充电器质量,以及充电温度,甚至也包括未来的技术进步。
我们不希望看到新手模友因为对充电安全意识无概念,机械地记忆/理解/把握一些“经验”,而忽视安全。
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外场快充时】:充电电流确保不超过电池标称最大充电C数理论上都可以,但发热程度因电池品质而异,电池 ...

明白了,去好好学习一下充电知识和电池知识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胶枪温度太高了,我的建议是用一个计时器试验一下插电几分钟时的胶枪温度正好,然后拔掉胶枪(几分钟 ...

那应该是了,我用胶抢都不断电。不过冲浪者底部贴了纤维胶带也挺好使的,那个塑料片完全不贴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的一个冲浪者很好飞,也是新手,但是最后大油门射桨了,直接把电机座拉坏了,后来冲浪者就扔了

修修还能飞呀,冲浪者出了名好修

网友:
塑料拉杆头最好是切3mm甲醇油管,方便好看。另外,为什么像文中那样粘机翼固定木框呢?我之前是直接粘好一个成品,然后合机身的时候涂胶水粘在机身里面的

网友:
很细致的贴,赞

网友:
冲浪者最重要的还是调好重心,滑翔机对重心十分敏感

网友K:
其他都很不错 但是热熔胶那个着实不美观 贴魔术贴毛面在底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他都很不错 但是热熔胶那个着实不美观 贴魔术贴毛面在底部更好

哈哈,粘扣毛边以后可以尝试一下,热熔胶当底的好处是比较耐磨,过一段时间磨损多了也好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看看重心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调整重心的   你把重心放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军衔还玩冲浪者

注册的早  那是没钱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调整重心的   你把重心放那了?

机翼下方大约前1/3位置(可以轻微前倾)

网友:
大佬,按照你说的舵机归正,但是为什么我的舵机插电以后都是往一边打而且副翼的舵机还不停一直在工作,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凑个热闹,我的冲浪者在接近100个起落的时候因为自己装反了平板天线图传丢失炸了,找回后不想修,决定退役,上图纪念,准备火化掉
整个2018年出勤率最高的飞机,带出一个可以完整起降的新人,这个飞机绝对是带新人的好帮手。
总结几点可供参考:
1.电机升级到2216 kv1250用9060APC桨(用加高电机座,记得电机要右拉),到这次炸机,桨也没碎,推重比大于1,可以轻松垂直爬升飚高度;起飞无压力;
2.因为泡沫机的软,粘接机身机翼最好都在平台固定,量尺寸后,选用502加针头注入粘接,这样飞机尺寸精准,飞起来舒服;
3.参考别人给的意见,这飞机有条件就直接把机翼粘死,飞起来就不会很晃动了,剧烈动作也不怕(新人用我飞机满油门狂拉筋斗几十个);
4.机头装可乐瓶非常必要,耐炸,不伤机头;
5.飞机装好后,机腹及左右侧面用纤维胶带加固(需要加预紧力,注意不要让机身变形,需要事先固定),耐磨同时提高很大的刚度。
差不多了,放心飞吧,这飞机太耐操了

网友:
忘了上图

网友:
初学者福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机翼下方大约前1/3位置(可以轻微前倾)

按照你文中说的舵机自动回正的办法,可是我的舵机都是插电以后向一个方向动,基本都是到最顶端,而且副翼的舵机到位后不停止还在一直工作,用遥控器也只是调整一点点,这个想问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就是舵机需要在安装摇臂的时候提前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文中说的舵机自动回正的办法,可是我的舵机都是插电以后向一个方向动,基本都是到最顶端,而且副翼 ...

你遥控器可能哪里设置的不对,需要对照说明书找找问题。舵机在安装摇臂之前就要回中,然后垂直安装摇臂并上紧螺丝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遥控器可能哪里设置的不对,需要对照说明书找找问题。舵机在安装摇臂之前就要回中,然后垂直安装摇臂并 ...

哦,不知道了,我去找说明书看看,还有就是恢复出厂设置是不是要每种机型都恢复一下才行呢?昨晚飞模拟器感觉遥控还可以能正常用,只是手感和协调需要多练习,模拟器也没有设置好,今天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不知道了,我去找说明书看看,还有就是恢复出厂设置是不是要每种机型都恢复一下才行呢?昨晚飞模拟器 ...

玩模拟器用一个遥控模型,玩冲浪者之前要在遥控器上再建一个新模型(不要混用)。模型类型要确认是普通固定翼,不用恢复出厂设置,但最好把里面的菜单都检查一下,确认都在初始状态。对此,你要熟读遥控器说明书,对里面的设置项都能知道意思和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模拟器用一个遥控模型,玩冲浪者之前要在遥控器上再建一个新模型(不要混用)。模型类型要确认是普通固 ...

嗯,明白了,看来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啊

网友L:
写的很到位,但是老哥你照片中螺旋桨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写的很到位,但是老哥你照片中螺旋桨是不是装反了

多谢提醒,但确定没有装反,这个螺旋桨是个老桨了,前后面都有字

网友:
假期刚装好,说明书太简陋视频有些位置看不到搞了二个晚上才弄好,准备试飞啦。热熔胶到是不错?

网友M:
这个工作室不错,特别是台灯,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遥控器可能哪里设置的不对,需要对照说明书找找问题。舵机在安装摇臂之前就要回中,然后垂直安装摇臂并 ...

还有就是,电机安装好螺旋桨后,拧最后那个子弹头帽的时候,需要用什么工具紧啊?我上午在家插电试验螺旋桨和舵机什么的时候,已经用铁丝插进去拧紧了,但是电机转了有6分钟左右后停止发现子弹头帽已经自动转出来马上要掉了,如果这样的话那飞行的时候那还不是随时飞桨炸鸡啊?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旋转方向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就是,电机安装好螺旋桨后,拧最后那个子弹头帽的时候,需要用什么工具紧啊?我上午在家插电试验螺旋 ...

首先确定螺旋桨安装正确(螺旋桨上带标志的一面朝向机头方向),如果电机反转就调换其中两根电机线,拧桨夹弹子头要用一根能插进侧面孔里的钢丝或者内六角,拧的时候一手握住螺旋桨,一手用力拧紧,然后一手抓住电机壳,一手抓住桨,用力掰一下,看看是否打滑。之后接电,手拿起飞机,推半油,如果飞机没有震动感,就说明安好了,有震动就是桨没平衡,拆下来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工作室不错,特别是台灯,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灯是刚刚改装的,照明效果更好

网友N:
这冲浪者做的漂亮。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冲浪者做的漂亮。学习了。

这也是经验总结的结果

网友N:
飞机上红色的胶带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飞机上红色的胶带是什么材料的。

电工胶布

楼主(2019-05-10):
引用 网友O:
mark

网友:
楼主的教学贴很丰富!感谢!不知怎样联系楼主啊?能不能WX请教?

网友P:
大师,冲浪者是正桨还是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师,冲浪者是正桨还是反桨

正桨,单发固定翼一般都用正桨,无论前拉、背推、腰腿还是尾推

网友P:
老师植保电池15000的二手的一般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师植保电池15000的二手的一般多钱?

之前在闲鱼帮当地模友选的格式6s 15000毫安二手植保电池花了150包邮,当电包品质非常好,电芯电压也平衡。你可以去闲鱼找找,建议让卖家给你拍一张电池各个电芯电压的照片,一定要买电芯电压平衡,不鼓包的,品牌最好选择格式,价格看运气了,150-200是二手理想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闲鱼帮当地模友选的格式6s 15000毫安二手植保电池花了150包邮,当电包品质非常好,电芯电压也平衡 ...

好的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之前在闲鱼帮当地模友选的格式6s 15000毫安二手植保电池花了150包邮,当电包品质非常好,电芯电压也平衡 ...

老师,艾斯特t6用12伏60安的电源充电行不行?我有个750瓦的电源,但是输出是12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师,艾斯特t6用12伏60安的电源充电行不行?我有个750瓦的电源,但是输出是12伏的。

12v的也可以。但是艾斯特充电器一般都支持24v,我更推荐24v电源,我用的24v15安电源

网友P:
引用 楼主:
12v的也可以。但是艾斯特充电器一般都支持24v,我更推荐24v电源,我用的24v15安电源

我是买的服务器的拆机电源,一个才50块钱,挺好用,大电流输出能干很多活。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是买的服务器的拆机电源,一个才50块钱,挺好用,大电流输出能干很多活。

嗯,可以用。但最好选择开关电源,不要用线性电源

网友P:
引用 楼主:
嗯,可以用。但最好选择开关电源,不要用线性电源

老师请教个问题,我想买个磷酸铁锂电池组外场充11.1伏2200毫安的电池,行不行?买个24伏22安左右的够不够?能充几次?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师请教个问题,我想买个磷酸铁锂电池组外场充11.1伏2200毫安的电池,行不行?买个24伏22安左右的够不够 ...

之前帮当地新模友找了一个二手6s 15000毫安动力电池当电包,给他常用的3s 1500电池至少能充15次。要是22v 22安时的电包,给3s 2200毫安电池充电的话,估计能充25次左右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之前帮当地新模友找了一个二手6s 15000毫安动力电池当电包,给他常用的3s 1500电池至少能充15次。要是22v ...

自己组个磷酸铁锂电池12伏的20安时的大约200多点就够了,关键是听人说磷酸铁锂耐存储,耐用,安全性高,缺点是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自己组个磷酸铁锂电池12伏的20安时的大约200多点就够了,关键是听人说磷酸铁锂耐存储,耐用,安全性高, ...

从价格和安全性考虑,电包推荐用铁锂电池。不过既然有防爆箱,用合适的二手大容量动力电池当电包也一样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从价格和安全性考虑,电包推荐用铁锂电池。不过既然有防爆箱,用合适的二手大容量动力电池当电包也一样

大师,我买的t8怎么调电流的时候,每次一按向上那个键(调小电流),就返回了,相当于按了中间的确认键,很容易误操作,想避免都很困难。你的也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师,我买的t8怎么调电流的时候,每次一按向上那个键(调小电流),就返回了,相当于按了中间的确认键,很 ...

嗯,按键接触不太好。我这个t8
是向上的按键有时候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师,我买的t8怎么调电流的时候,每次一按向上那个键(调小电流),就返回了,相当于按了中间的确认键,很 ...

就像是其它的长条形状的按钮控制两个触点开关一样,t8也存在按钮误触和失灵的问题,如果真的难以控制,可以拆开看一下里面的结构,把按钮做一些修整

楼主(2019-06-18):
建议新人首架固定翼买冲浪者,别买苏27这种板机了,手感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Q:
你那个舵角可以剪3mm宽透明软管套上,比易拉得好用,还方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那个舵角可以剪3mm宽透明软管套上,比易拉得好用,还方便调整。

好的,感谢建议

楼主:
昨天我们的模友小义差点把他的冲浪者飞丢了,就是本贴上的这架冲浪者

楼主(2019-08-01):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 谢谢分享

希望对新人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S:
学习

感谢支持

楼主:
本帖中的冲浪者,从我4月5日攒好,到8月4日退役(如图),服役四个月,终于炸到懒得修而在现场拆解报废,机主小义(本地模友)表示略惋惜

楼主:
以后买x8的新手可以考虑买x9了,看起来质量更好,小义同学已经买了,到了看看质量咋样

网友:
讲的太详细了!学习了!希望多多写一些这样的好帖!

网友(2019-09-10):
收益良多,赞一个

网友T:
感谢版主细心周到的帖子,看着看着就不懂了,得买了以后再看着东西研究,原来还想着买X9,看来X8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感谢版主细心周到的帖子,看着看着就不懂了,得买了以后再看着东西研究,原来还想着买X9,看来X8好

我写这个帖子的时候,x9还没上市。x9比x8贵一点,但机身好像比x8结实,x8在多次炸机之后,机身容易走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这个帖子的时候,x9还没上市。x9比x8贵一点,但机身好像比x8结实,x8在多次炸机之后,机身容易走形

好的,谢谢版主指引!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写这个帖子的时候,x9还没上市。x9比x8贵一点,但机身好像比x8结实,x8在多次炸机之后,机身容易走形

版主好,请教版主:遥控纸飞机(遥控纸飞机航模固定翼模型超大滑翔无人机kT三角翼)和X8,两者相比较哪种更适合新手或者孩子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T:
版主好,请教版主:遥控纸飞机(遥控纸飞机航模固定翼模型超大滑翔无人机kT三角翼)和X8,两 ...

纸飞机比冲浪者反应慢,更飘,不容易炸鸡,但不具备冲浪者的操作品质,新人还是建议模拟器过关之后先飞冲浪者,纸飞机可以用作休闲飞

楼主:
引用 网友T:
版主好,请教版主:遥控纸飞机(遥控纸飞机航模固定翼模型超大滑翔无人机kT三角翼)和X8,两 ...

补充:无论飞纸飞机还是冲浪者,都是需要模拟器基础的,如果是孩子玩,纸飞机或许更有趣味性,也相对安全,飞机的组装也简单,建议购买1米翼展的魔术板材料纸飞机,优点是很大、很飘、速度慢、特别耐炸。x8相比之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不适合孩子一开始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无论飞纸飞机还是冲浪者,都是需要模拟器基础的,如果是孩子玩,纸飞机或许更有趣味性,也相对安全 ...

好的,基本明白了,谢谢版主仔细解答,看来分别买一个,回头我们俩一人飞一个

网友T:
引用 楼主:
纸飞机比冲浪者反应慢,更飘,不容易炸鸡,但不具备冲浪者的操作品质,新人还是建议模拟器过关之后先飞冲 ...

感谢版主细心解答!国庆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感谢版主细心解答!国庆快乐!

同乐同乐

网友U(2019-10-17):
听君一席话少炸十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听君一席话少炸十台机

感谢支持,安全飞行

网友(2019-11-19):
请问电调在机内放在那里,需要考虑电调的散热问题吗? 好盈30A+郎宇2212 900kv,

网友:
学习了!正想进一套冲浪者呢,玩玩航拍

网友V(2020-02-14):
引用 楼主:
以后买x8的新手可以考虑买x9了,看起来质量更好,小义同学已经买了,到了看看质量咋样

x9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V:
x9如何?

没飞过,看外观机身强度比x8好,飞行性能应该差不多

网友:
老师,请教一下,翼展和自重有比例关系嘛?

网友W:
请问,机舱前面那里插根筷子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问,机舱前面那里插根筷子干嘛用?

卡电池用的,很好用

网友X:
材料韧性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X:
材料韧性差些

这是价格决定的,epo材质优点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在异形机体的呈现上

网友W(2020-03-16):
有模友说机头套个可乐瓶来保护。我昨天专门去了趟超市,发现农夫山泉1.5L的瓶子最合适,直接剪了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有模友说机头套个可乐瓶来保护。我昨天专门去了趟超市,发现农夫山泉1.5L的瓶子最合适,直接剪了套上去。
...

那样炸鸡的时候,机头或许没事,但是机翼和机尾就很有可能断掉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2020-05-22):
感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讲解!

网友:
感谢指点,很有用的装机技巧。

网友Y:
真正的大师

网友Z(2020-12-22):
膜拜大佬,上周六骑摩托车瞎遛达,在一处荒僻的拆迁废墟附近,发现停着好多汽车,好奇之下骑车过去瞅了一眼,就这一眼,为我打开了航模新世界这扇大门!循着这扇大门前进,然后就找到了楼主大佬的这个帖子,紧接着知道了新人要先飞模拟器,然后第一架飞机应该是冲浪者。周日晚花100在网上下单了sm600模拟器,周一早上发现天地飞的et06带模拟器的版本也不过270块钱,犹豫再三之后,把还末发货的sm600退了,下单了天地飞的et06,本来想买大佬推荐的et07的,但是带模拟器版本的价格要贵上200,而且et07还有个新款的,价格还要稍微贵一点点,网上还有评价说新款et07信号不好容易失控,让我一度纠结,后来索性就先入个et06模拟器的版本玩模拟器吧,看网上评价说不错,新手入门能用,以后晋阶了也可以用,也不知道我的选择对不对等模拟器玩儿的差不多了,再入手大佬推荐的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Z:
膜拜大佬,上周六骑摩托车瞎遛达,在一处荒僻的拆迁废墟附近,发现停着好多汽车,好奇之下骑车过去瞅了一眼 ...

有技术问题欢迎在我帖子下面留言

老款的天7很好用,价格也很实惠,中文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Y:
真正的大师

感谢支持,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帖子下方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技术问题欢迎在我帖子下面留言

老款的天7很好用,价格也很实惠,中文系统

大佬 我是不是应该把还未到货的天6拒收,重新下单天7呢,套餐内容相同情况下,天7价钱440,比天6贵170块钱,感觉好纠结

网友AA(2021-02-08):
楼主,我的冲浪者在飞行的时候,偶尔会动下,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粘紧,后来垫了泡沫,电池肯定不会动了,还是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我的冲浪者在飞行的时候,偶尔会动下,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粘紧,后来垫了泡沫,电池肯定不会动了,还是 ...

检查电子设备,在地面检查舵机是否有抖动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电子设备,在地面检查舵机是否有抖动情况

装机、每次飞行前都会检查,没出出现过抖舵。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检查电子设备,在地面检查舵机是否有抖动情况

你的意思,大概率是抖舵的问题,具体是失控、舵机安装虚位,需要再分析,对吧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检查电子设备,在地面检查舵机是否有抖动情况

我把接收机的两根天线绑在一起了,不知道有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的意思,大概率是抖舵的问题,具体是失控、舵机安装虚位,需要再分析,对吧

应该可以排除安装虚位,但我觉得是舵机造成的
,现在需要你判断是哪个舵机,
因为控制副翼、升降、方向的舵机出现抖动造成的反应是不同的,如果只是某个舵机有问题,那就是舵机本身问题,如果都有问题,那就是遥控器或者接收机故障,这里之所以不说是干扰问题,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有干扰时,遥控器会暂时性失控,而不是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把接收机的两根天线绑在一起了,不知道有没影响

会,有两根接收机天线的话,需要两根天线呈90°摆放

网友AA:
引用 楼主:
会,有两根接收机天线的话,需要两根天线呈90°摆放

估计是天线问题,可能就是信号闪断,感觉这富斯i6x+ia6b,还没老天6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估计是天线问题,可能就是信号闪断,感觉这富斯i6x+ia6b,还没老天6靠谱

富斯乐迪不可选,预算最低选天7,高一些选futaba、地平线、睿思凯等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斯乐迪不可选,预算最低选天7,高一些选futaba、地平线、睿思凯等牌子

楼主,过年好,这两天又飞了下,有些体会。
1. 之前说的抖动问题,感觉很大可能是乱流,地面无风,空中不一定无风。
2. 戴氏飞行教学里,说修航线用副翼点碰,是不是仅限空中航线,我感觉降落的时候,还是用方向修好些,什么场景用什么修,有些困惑。
3. 冲浪者飞的多了,机翼有虚位,拧紧了左右还能晃动,不知道用不用,加点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