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直升机大齿都要配单向轴承

楼主(2019-04-06):
为什么。呢

网友:
保护电机

网友A:
用来分离大桨和电机用的。避免电机减速时候,桨也跟电机减速,导致大桨降转速不稳定。分离后,电机减速,大桨还可以靠惯性转动,飞机更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分离大桨和电机用的。避免电机减速时候,桨也跟电机减速,导致大桨降转速不稳定。分离后,电机减速,大 ...

稳!我先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分离大桨和电机用的。避免电机减速时候,桨也跟电机减速,导致大桨降转速不稳定。分离后,电机减速,大 ...

谢谢点播,明白了,不过我觉得实际飞行的时候,高手都开定速了,只控制螺距,新手的话,就算电机瞬时减速,大桨那惯性也不会瞬间带不动电机啊

网友:
使用单向轴承主要是为了熄火降落时避免大桨带动电机给大桨转动带来阻力。
你切熄火时,电机是立即减速不动的,大桨还在转动,如果大桨转动带动电机转动的话,那么大桨也会很快减速转动,这样就无法熄火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点播,明白了,不过我觉得实际飞行的时候,高手都开定速了,只控制螺距,新手的话,就算电机瞬时减速 ...

定速也是会有浮动的,大桨也不是带不动电机,只是阻力比没有单向轴承的大点,有轴承大桨线性更好。没有单向轴承也可以飞,我也试过单向轴承锁死也飞了几块电池。

网友:
可以比较一下汽车的离合器,在需要时把发动机和车轮断开连接。

网友:
早年只有油机,空中停车又是家常便饭的时候,就知道单向轴承的必要性了。

网友B:
没有单项轴承,切熄火飞机尾巴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项轴承,切熄火飞机尾巴就失控了

为什么要切熄火降落呢

网友C:
如果没有单向轴承,切熄火以后,大桨带着电机转,电机成了发电机,电流也不小呢,会不会反向的电流把电调烧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切熄火降落呢

熄火降落是比赛必考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切熄火降落呢

为啥飞飞机呢?不飞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本来是油机的设计,电机也有阻力,尤其有些电调有刹车,所以电机也加了

网友:
熄火降落用的

网友:
不是所有飞机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项轴承,切熄火飞机尾巴就失控了

并不会。只要尾部转速足够就不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单向轴承,切熄火以后,大桨带着电机转,电机成了发电机,电流也不小呢,会不会反向的电流把电调烧 ...

是否发电是可控的。如果不开启再生制动,不会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并不会。只要尾部转速足够就不会失控。

没有单项轴承飞机的尾巴转速迅速下来,这就是轴承的必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项轴承飞机的尾巴转速迅速下来,这就是轴承的必要性

这和飞机大小有关。主要是大部分无单向的飞机都是小机,转速降得很快。TDSF也没有单向,但可以维持挺长时间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