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570s外置BEC选择

楼主(2019-04-06):
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小编的570到了收尾工作了。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设备:天蝎星4025 550kv电机、servoking695p十字盘舵机、servoking695i锁尾舵机、金脑2陀螺仪、好盈130aopto电调还有两块格式3300mah电池

但是有关于电调外置BEC的问题仍然困扰小编,请问是用2s 1800电池直驱好还是用servoking或者rjx这种BEC好

网友A:
围观刘明,等我下一台700也想用外置bec,没别的理由,省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刘明,等我下一台700也想用外置bec,没别的理由,省钱啊

刘明是谁

网友:
不嫌充电麻烦就选直驱呗!

网友:
直驱吧。。至少我是直驱。

网友:
能直驱就直驱

网友:
既然都不嫌麻烦用12S了,那就直驱得了。

网友B:
直驱,因为安全。虽说多一道充电程序,然而物理性的保护是比较安全的。不过3300有点大,2600就可以了。电池可以考虑2s 1200-1500不需要太大。695电流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驱,因为安全。虽说多一道充电程序,然而物理性的保护是比较安全的。不过3300有点大,2600就可以了。电池 ...

你玩过69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玩过695?

我700就是695,电池用的2s 1300吧,应该够了。

网友C:
接收机支持高压就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支持高压就直驱

我是地平线卫星

网友D:
我用的western robotics大力士BE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western robotics大力士BEC

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

你可以搜我570的装机贴

网友E:
新款570s侧板采用玻纤维,请问强度和耐用度好吗?

网友:
2s,还要问吗,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款570s侧板采用玻纤维,请问强度和耐用度好吗?

肯定不会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