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哪种动力结构好

楼主(2019-04-06):
最近想入一个电直,喜欢皮传的低噪音,在选型中发现皮传有两种,一种像SAB Golbin这样的全皮传,一种主动力是齿轮传动的,请问那种好?谢谢大家提供意见。

网友A:
全皮传很安静,就是不能熄火降落,

网友B:
X3慢慢炸成X3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慢慢炸成X360

什么意思?小白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小白看不懂

泰氏X3公认的轰炸机,整机便宜但配件贵,富丽X360配件基本和X3通用。所以呢,X3炸了买360配件修。

网友:
电机齿轮传动,尾巴皮带直驱  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泰氏X3公认的轰炸机,整机便宜但配件贵,富丽X360配件基本和X3通用。所以呢,X3炸了买360配件修。

哦,那X3是什么传动方式?

网友C:
喜欢哪个买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全皮传很安静,就是不能熄火降落,

请问全皮传为什么不能熄火降落呢?

楼主:
请问除了golbin,还有什么型号是全皮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喜欢哪个买哪个

应该是都买回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都买回来尝试一下

这坏人做的,好坏啊

网友F:
我只关心哪个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只关心哪个便宜

每个贴都有你,有时间该连模拟器的,瞎说会误导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个贴都有你,有时间该连模拟器的,瞎说会误导新手

新手的心得更适合和新手分享,高手的高标准严要求并不适合新手

网友H:
Sab也并不是全皮的,500以上也是半齿轮半皮,没有那种好与差,特点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Sab也并不是全皮的,500以上也是半齿轮半皮,没有那种好与差,特点不同而已

sab golbin570 好像是全皮的吧, 现在有点想选这款。

网友I:
你先说说你的标准下什么样才叫好。不然没法回答你的问题。sab 570并非全皮传。纯皮传的一时想到有MSH全系列、compass exo500、compass warp360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除了golbin,还有什么型号是全皮传的?

kds360也是,我留意此机是因为主轴粗壮,和450歪轴问题斗气,不过现在想想歪轴也有好处就慢慢接受了,450还是我出勤率最高的机,250难飞,易战损,500其实没啥缺点,就是我只有一块1100的6s电池,也实在不想再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先说说你的标准下什么样才叫好。不然没法回答你的问题。sab 570并非全皮传。纯皮传的一时想到有MSH全系列 ...

晕了, 不是两根皮带吗? 为什么说不是全皮传呢? 我说的好,就是振动小, 安装精度高,手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了, 不是两根皮带吗? 为什么说不是全皮传呢? 我说的好,就是振动小, 安装精度高,手感好。

sab电机通过皮带传动之后还有一级齿轮传动。两根皮带是电机的一根和尾旋翼的一根。你的这些条件和皮传/齿轮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全皮传为什么不能熄火降落呢?

摩擦力大,桨停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力大,桨停比较快

桨继续转不是靠单向轴承的吗?和皮传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继续转不是靠单向轴承的吗?和皮传有关?

一般只和尾传动皮和轴有关。特殊机型,如msh protos一代电机齿也会转。尾轴传动阻力会更小,但并不是熄火降落性能的唯一影响因素。
这是尾皮传的logo690熄火降落展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继续转不是靠单向轴承的吗?和皮传有关?

尾桨可没单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泰氏X3公认的轰炸机,整机便宜但配件贵,富丽X360配件基本和X3通用。所以呢,X3炸了买360配件修。

回头玩玩亚拓你就不说x3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回头玩玩亚拓你就不说x3贵了

玩下Jr,喜路宝,那么亚拓也算便宜的了

楼主:
哦,明白了,是尾桨皮传阻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