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控 或者枪控 可以连电脑玩游戏么?

楼主(2019-04-06):
wrc7或者尘埃那种

网友A:
同问,想知道遥控器通过加密狗输出ppm信号可否通过电脑设置成手柄使用,想想如果拿遥控器玩gta5得多带劲呐

网友B:
opentx控可以通过usb口连接电脑识别为游戏手柄

网友C:
我之前试过,好像可以,但是遥控器没有按钮,有些功能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