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高频头区位码

楼主(2019-04-06):
各位大神,有知道futaba遥控器高频头区位码分Japan和asia可以混用吗?

网友:
日本区码 美国区码  中国区码 高频头都不能混用

网友:
应该是核准频点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FF7、FF8、FF9、10C用大的高频头不分,只是频点不同,大 陆和日本的一样,美国和宝岛的一样(例如72的日本的是10个频点,美国是50个频点)12MZ、14MZ用的小高频头内部编码限制不能互换!有种XX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7、FF8、FF9、10C用大的高频头不分,只是频点不同,大 陆和日本的一样,美国和宝岛的一样(例如72的日本 ...

网友B(2019-06-19):
还是想知道遥控亚洲区 asia 高频头日本区,是否可以正常使用,futaba12f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想知道遥控亚洲区 asia 高频头日本区,是否可以正常使用,futaba12fg

12FG 看固件版本,低于2.0的可以进工程模式改区码,改成与高频头的一直就可以了。高于2.0版本的固件进不了工程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FG 看固件版本,低于2.0的可以进工程模式改区码,改成与高频头的一直就可以了。高于2.0版本的固件进不 ...

谢谢啊 因为二手收的别人的12FG但是高频头被我整丢了,控的版本是3.0了,是否可以降版本号?或者有其他方法改频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