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翼展刀锋540

楼主(2019-04-06):
6mmKT板,3mm椴木层板,15*13*1000碳管,舵机四颗,6s60A电调一只,3s2200mah两块,5008盘式电机一只,1855桨一只,自制起落架一只,从野马上拆下来的小人一个,∑(以上所有)= EDGE540一台↓

网友A:
怎么感觉翼型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翼型很薄

√,所有见到的人都吐槽了这个问题,以后改进吧

网友:
上点装机图啊,就喜欢这种自己做的,起飞多重?

网友B:
好飞不?  感觉速度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不?  感觉速度会很快

不快,因为用的5008电机配18寸桨,本来桨后气流就慢。和模拟器里感觉很像,就是整架飞机比较重,不好降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快,因为用的5008电机配18寸桨,本来桨后气流就慢。和模拟器里感觉很像,就是整架飞机比较重,不好降落 ...

有多重?用6S电的肯定重,但你翼展有那么大嘛!你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重?用6S电的肯定重,但你翼展有那么大嘛!你起飞重量是多少?

重是真的重,图纸是我自己画的,1.6米一点不少,可能没参照物吧,地板是60*60的,我的控是睿思凯X9E板控,本来就比较大。整机2.5-3千克,竟然忘记称了,明天称称吧,KT板是6毫米的,用了太多椴木和热熔胶,因为不容易配平所以前面加了一块电池和一个钢齿轮配重。平飞5.6成油,吊机7.8成您说重不重,模拟器里面刀锋3成平飞,降落飘降。我这玩意2成油维持下降,哈哈,减重工作没做好,以后做椴木机啦,这个就是测一下气动和重心。

网友:
轻木板你可以准备些一至二毫米厚的,在不同的位置用,尽管减重。不用热熔㬵,一般用502胶水,重量会减下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