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试用]Jumper T16新控开箱试用Bug反馈

楼主(2019-04-06):
T16清明节今天到手,午饭后开始搞,折腾了整整一下午,吐槽几点,这要说明一下有可能是个体现象不具代表性。

1.开箱第一眼就发现屏幕上布满指纹 ,不知是装箱工还是流水线上哪位工人师傅留下;(没拍照,想着有附送贴膜,重贴后了事)

2.到手开始调试,从X9D导回模型,原机型设置文件不匹配无法导入,到官方群问了一圈才知道OTC默认机型要改为X10,OpenTX Commpanion修改默认机型设置,转换后顺利导入;

3.摇杆默认手感过紧,松开螺丝后发现摇杆无法回弹至底部,螺丝和外壳腰孔有冲突,腰孔开口不够长或者调节螺丝过长,建议厂家加大外壳模具开口或者换短螺丝;

4.设置中发现左手摇杆无任何反应,拆机发现排线有一颗针没完全插入,拆出一看插针是坏的,修理一番恢复正常;

5.打开外壳发现主板两颗贴片IC引脚中有异物,焊接一颗贴片元件(看不清是贴片电容还是贴片电阻),这点比Frsky外挂电容好

6.使用中还发现按屏幕两侧按键,液晶屏幕会出现水波纹,内部公差没处理好,拆机调整屏幕附近的螺丝,松了一圈后水波纹有一定改善,但没完全消除;

7.安装中还发现,底部外壳无法完全合盖,感觉中间有异物阻挡。
    拆除上部顶盖,发现电池仓压在高频头PCB接插件上,导致外壳无法完全合拢,不知是高频头PCB板厚度增加还是排线接插件调整,导致装配公差产生。
    将电池仓顶部用裁纸刀削减一部分,重新合拢外壳后完美合盖,没有一点缝隙,螺丝安装好后按动按键,屏幕没有水波纹。(可能是外壳有一定变形而挤压屏幕)

电池仓消减位置

网友A:
感谢分享,正准备入手,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正准备入手,再看看!!!

从X7到X9D,再到T16,新控到手还是很满意,新控估计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但愿厂家能解决这些小问题,将T16做的更完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X7到X9D,再到T16,新控到手还是很满意,新控估计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但愿厂家能解决这些小问题,将T16 ...

我关心摇杆的手感!!!!我喜欢松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摇杆的手感!!!!我喜欢松的那种。

外壳底部有开摇杆调节孔,拆除底部握把橡胶片就能随时调节,不像以往调节摇杆必须拆除外壳。

网友:
持续关注你的使用情况!!!!

网友:
真的很不错,楼主辛苦了

网友B:
熄屏的时候喇叭有电流声,哪怕把喇叭调整为静音都一样,你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屏的时候喇叭有电流声,哪怕把喇叭调整为静音都一样,你的有没有?

    耳朵贴近喇叭发声孔,能听到一点点本底噪音,正常使用开关机完全听不到任何杂音,可能是个体差异,不过不排除我调整过,拆机时习惯性将平行分离的喇叭线手动缠绕成双绞线,凡是分离的双线或多线,互相缠绕一下能抗干扰。

内部的主板排线、摇杆排线、喇叭线、震动电机线和电源板电源线我都手动处理过,除了柔性电缆没法缠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朵贴近喇叭发声孔,能听到一点点本底噪音,正常使用开关机完全听不到任何杂音,可能是个体差异,不 ...

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耳朵贴近喇叭发声孔,能听到一点点本底噪音,正常使用开关机完全听不到任何杂音,可能是个体差异,不 ...

背光暗的时候,你去听。舒服的电流声。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暗的时候,你去听。舒服的电流声。通病

贴近听,开机的瞬间电流声较大,工作后亮屏和熄屏状态声音都很小(屏幕音量图标一格),要贴近听才有一些本底噪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大家用的怎么样啊?正准备入呢。其实看外观我还是喜欢x9d plus,但是t16价格不错,还是彩屏、四合一高频头、维修没有300元担心、STM32F4芯片,相比而言,x9d真是太out了。  t16外观有点傻  两个摇杆位置有点偏上,整体太过方正,傻傻的样子。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B:
背光暗的时候,你去听。舒服的电流声。通病

新出的pro也有这个声音

网友:
坐等后期升级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