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K TINY GT7 摔了一下 遥控器就失灵了

楼主(2019-04-06):
飞机摔了一下
遥控器
就失灵了
打开遥控器时 飞机的接收机灯正常变绿 但是就是给油门没反应
连上BF测试遥控器是正常的
用BF控制飞机
电机
也都转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
陀螺仪
好像变得很迟钝 显示也不准确 和真实的飞机姿态不一样
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种小飞机不是说很耐炸嘛 …………

楼主:
突然发现陀螺仪好像失效了 难道是摔坏了?

楼主:
从新刷了一次固件也不行 难道是飞控直接摔坏了?

网友A:
是没解锁成功吧

网友B:
摔过几百次没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摔的方法不对

网友D:
关闭陀螺仪试试,或者上电后马上放在平面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