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机身抖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06):
问题:上天机身抖动

x5v2一台改了550,1100kv,15t电击齿,十字盘感度55,edge大桨重量差小于0.1克,不装大桨地面全油门振动不到200,首飞上天后50油门机身未见明显抖动锁尾基本稳定;60油门机身快速抖动筛糠一样,尾巴基本稳定;75油门机身抖动减小,但尾巴温飘;下来拆开横轴发现垫片都被震碎,空中震动破3000,后换了垫片重新上天仍然抖动;

怀疑主旋翼头问题,x5f时代的跷跷板设计本来是挺好的,但是胶圈几个起落就坏了,后来用铁汉出的那个更硬的胶圈就没问题了,现在x5v2在横轴上加了个白色的限位环(如下图),个人理解是为了减小横轴摆动从而保护胶圈,但是这样就放大了主旋翼不平衡的震动,让机身抖动!

我的想法是,换铁汉出的那个胶圈,同时去掉白色的限位环来解决机身抖动的问题

在此请教大家我的分析是否合理,会不会是其他的问题造成的抖动?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垫片震碎是什么样?

网友:
震惊,这么厉害

网友B:
没改之前斗不斗?

网友:
我严重怀疑我抖那部450是胶垫太硬,飞三d没问题,飞悬停反而不行,就在我换软尝试的时候,尾传轴打滑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改之前斗不斗?

没改之前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震碎是什么样?

就是断成两截了。。

楼主:
红色胶圈换了黑色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桨的质量差,富丽的?

网友(2019-06-01):
我的亚拓450l也是起飞后机身发抖,一直怀疑是mb不干胶薄的原因,但基本不影响飞行!

网友:
机身抖不好治啊!看看陀螺仪固定有无松动,大桨别拧一人紧。

网友:
大桨别拧太紧!

网友:
我的X5问题和你的一样,折腾了好久好久。。一直没找到原因,我的换了铁汉哪个胶圈,问题依旧~~~低速不斗,中速斗,高速又不斗了~~~
中速哪个斗法真的像要斗散架一样~~~

网友:
之前我的X5一样的问题,我把V2中联换回短中联就好了,其他没折腾,也不会

网友C:
胶圈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中联,横轴,桨夹,主轴,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胶圈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中联,横轴,桨夹,主轴,大桨。

重点是旋翼头总成加十字盘全新,大桨全新~~也是这毛病,外加整机全换的新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