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理解手感是啥了

楼主(2019-04-07):
手感这词虽然直观,但也不太好理解。以前单纯地把手感理解成滚转率,上升下降的速度。其实还包括加减速的速度,滞后时间,位置精准等指标。简单说就是指哪打哪,这么理解对了吧

网友A:
是的,手感是多个因素综合的结果。许多评论提到手感只能说出一个好,实际上不能给出飞机特性有用的信息。

网友:
手脑机三样重叠在一起了!

网友:
人机合一

网友:
来个高手,解释一下手感。我理解就是能够通过摇杆表达机手思想,一是技术,二是机器。比如没有迟延动作,飞机的动作行程跟遥控器摇杆行程时间吻合。机器死的,人是活的。人操作机器,适应机器,机器不会来识别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手感是多个因素综合的结果。许多评论提到手感只能说出一个好,实际上不能给出飞机特性有用的信息。

是啊,手感好不好很笼统,不太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也不明白一部手感不好的机缺陷究竟在哪

网友B:
我觉得手感比较玄学

网友C:
很多人认为手感是摇杆的顺滑度解析度,比如双轴承比单轴承好,霍尔比传统好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手感比较玄学

感觉也对,我是技术菜,飞啥机觉得一个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认为手感是摇杆的顺滑度解析度,比如双轴承比单轴承好,霍尔比传统好之类

这个解释很专业

网友:
我理解,飞机在各方向上的移动和旋转, 响应快和准, 没有延迟, 跟得上指令,就是手感好。 片面强调个人感受就玄学了。

网友:
飞10000起落,大概就明白是什么了

网友:
手感就是车开到80km/h,手伸出窗外抓风的感觉

网友:
左手摸着大咪咪 右手摸着小咪咪  那个手觉的舒服 那个手的手感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也对,我是技术菜,飞啥机觉得一个鸟样

我自己也很菜,我不是指技术的问题。
一方面我觉得手感没有标准,更无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能不能适应;另一方面机器方面的手感差异对实际飞行效果的影响很小,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技术。高手飞个伟利911都比我飞狗7强的多的多。
综上,个人觉得从鼠标、键盘、各种球拍、各种球,到航模,手感这个东西对练习者来说都比较玄学,实在没必要纠结这个东西。
对大多数人来说,有效的练习时长才是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