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觉得少个dsm控,于是掉进了自制坑

楼主(2019-04-07):
话说现在手里的控不多也够用,Graupner 14sg 橘子控 华科尔。但是接收绝对是前后两个控的硬伤,用过的都懂……橘子控虽然可以用便宜的dsm,但是功能太少了。然后在网上看到了开源板子和高频头,再然后就疯了
量板子,参考手型,画图。然后发现3d打印的时间太长还不一定好用,所以脑袋一热做了个轻木复材的控壳。满身泡沫木屑满手树脂此处不多叙述了。这个er9x板子倒是不错   但是接口需要后期焊接和处理,略麻烦。高频头据说是4和1的,我只鼓捣明白了dsm制式的,人太笨了……  图试试一口气传上来吧,还是有点成就感的,玩模型嘛,折腾有时候也是乐趣。

网友:
第一次见到木壳

网友:
这木纹质感真好!

网友:
必须顶,这得多大功夫!!!!!!!!

网友A:
陈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陈本多少

er9x板子   高频头170好像是   开关十几块钱    别的都是家里的配件    三百多吧

楼主:
能用现成的控改是最省事的  要不太多东西得自己做了,这是打印的微调

楼主:
基本完成了

网友B:
这木壳真牛,这都可以,不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木壳真牛,这都可以,不服不行,

飞机用的轻木板

网友(2019-06-04):
可以飞可以盘

网友C:
控壳拿到汽车维修喷漆的地方,二三十元选个颜色烤个漆就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壳拿到汽车维修喷漆的地方,二三十元选个颜色烤个漆就高大上了。

哎 就是没事瞎折腾  收里有啥就用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