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天地飞7 双发船混控问题

楼主(2019-04-07):
两个个380
电机
两个火凤凰160a电调 不用舵 如何设置双发混控 实现差速转弯动作的!

网友A:
用直升机CCPM混控模式试

网友B:
用混控设置

网友C:
参考此贴。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649&mobile=no

网友D:
我是天地飞9 两个电调一个插3通道 另一个把中间的红线去掉 也就是电源正极 56789通道随便插哪个都行 然后曲线混控1 设置油门混控通道5 (比如你插得5通道) 然后曲线混控2 设置副翼混控油门 然后下到最后的曲线调整 调整曲线 再设置曲线混红3 设置 副翼混控通道5 然后还是调整曲线 这个曲线怎么设置设置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 慢慢调找感觉吧 我就是这样实现控制两个单向电调差速的 还有一个方法是用三角翼模式 这个我没用 我觉得这个控制两个双向电调比较合适

网友E:
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