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功率上不去,有用水星64涵道的吗?

楼主(2019-04-07):
实测最大推力1000克。电流最大才50A,功率735W
用的天行者80A电调高进角。3.5MM香蕉头和XT60插头,电池4S 2600 45C

涵道官方数据

1400克推力,65A电流。功率960W,4S 2600

现在最大油门电流不超50A,所以功率上不去,是什么原因啊?

涵道厂家说是我电调问题,至少要铂金电调,电调卖家说这电调也配套飞翼的涵道飞机。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新电调,做了油门行程吗?电调完好没,手头有替换测试的装备就比较方便。比如涵道接到别的电调,换一个接收机,换一个电调测试这样了。遇到过差不多问题,一是没做油门行程初始化,还有就是老电调烧了mos管,输出不够。

网友B:
电调是一方面,另外可以看看电池放电的时候,电压降有多少?会不会厂家是稳压电源测出来的

网友:
不喜欢涵道,费电,只玩过50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电调,做了油门行程吗?电调完好没,手头有替换测试的装备就比较方便。比如涵道接到别的电调,换一 ...

就是没有再大再好的电调试了。我用50A天行者也测过,也不会超50A。
不排除天行者全系不达标啊!水星以前用过,不止1KG推力呀。电池也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一方面,另外可以看看电池放电的时候,电压降有多少?会不会厂家是稳压电源测出来的

水星以前用过,不止1KG推力呀。电池也是新的。关键是4800KV,电流50A都不到说不过去吧

网友(2019-11-14):
可能是海拔高,气压不够吧!

网友:
64都推到1000了~~~~~
新电池也会有压降的

网友:
新的電池放電能力不一定好,如果新電池活化過了,主要就要看電池本身的放電能力。

舉例:一樣規格的兩顆不同廠牌電池,在同樣的設備上也許都可以放出50A電流,但兩顆電池飛起來的手感會有差異,為什麼?因為同樣在放電50A的狀況下,兩顆電池的電壓不會相同,瓦數小的推力就小。

通常廠家給的數據都是實驗室數據,例如4S,會用16.8V穩壓供電,測出來的是穩壓16.8V下的理想推力。實際裝機後要考慮電池的壓降還有機體本身的風道效率。

网友:
是那个卖300块的金属涵道吗

网友:
1、设油门行程
2、电池平衡头插上点显,全油门看电压,电压降到3.5以下  电池放电不行
3、检查插头是否焊接牢靠,是否有虚焊,全油门几十秒后虚焊的插头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