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真好啊

楼主(2019-04-07):
去年收了一个老磨床,慢慢的折腾的差不多了,电控箱重新布线,主轴拆卸调整,换掉冷却系统及照明,还有很多细节上东西

楼主:
70年代的老货重1.5吨,本地淘的运费150叉车200,现在用什么也不便宜啊

楼主:
磨床顶尖不便宜买了两套600多,因为孔的大小不同,机头及尾座反复调整,现在是200mm重复夹装锥度半丝

楼主:
以前用车床做主轴用过很多方法精度总是不理想,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用双顶尖车,卡盘的顶尖锥柄很难标准,车床主轴间隙,用活顶尖顶尖有少许跳动,用死顶尖紧了松了的不行,再加上车床振动,总之很难做成高要求的工件。

楼主:
车床用单动卡盘,径向跳动比较容易做好,但是端面跳动很难做好,尤其是主轴再连接其它的工件,会导致端面跳动大

楼主:
用磨床就没有上面的问题了,两个顶尖都是不动的,工件靠孔定位在上面慢慢转,重复夹装及掉头不会偏

网友:
玩大了,这是开厂用的吧,配套还得大车大铣啊。

网友A:
这尾座怎么调啊?用刮刀慢慢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尾座怎么调啊?用刮刀慢慢刮?

有两层工作台,下面的工作台可以做往复运动,带液压站的,尾座在上面的工作台上,上边的工作台可以调角度,机头也可以调整角度。

网友B:
有配合要求的尺寸用磨床加工是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配合要求的尺寸用磨床加工是非常好的

磨床加工就是太慢,0.00几的进刀,不适合急脾气

楼主:
做了一个小主轴,主轴定心台阶跳动0.005.法兰盘径向0.01 端面0.015

楼主:
又磨了一根轴,打表基本不动

网友(2020-05-01):
淘宝上没错的话宝贝就是你的吧,哈哈

网友:
没有地方了!我用车床加砂带机当磨床,精度一点儿都不差!!!!!!

网友C:
没用过磨床,问一下,如果轴上有台阶,外径尺寸好说,长度尺寸怎么精确控制,感觉砂轮控制长度不太擅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磨床,问一下,如果轴上有台阶,外径尺寸好说,长度尺寸怎么精确控制,感觉砂轮控制长度不太擅长啊

有个控制左右移动调整尺寸的大手轮,刻度也很精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个控制左右移动调整尺寸的大手轮,刻度也很精确。

长度方面磨床很难做到外圆的精度吧,估计不如车床,车刀毕竟是硬的没磨损,砂轮有磨损做90度的台阶是不是不太好做,一直对这方面比较模糊,没什么认知,还请老师傅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度方面磨床很难做到外圆的精度吧,估计不如车床,车刀毕竟是硬的没磨损,砂轮有磨损做90度的台阶是不是 ...

长度方面,磨床的控制精度还是大大高于车床的,只是和磨外圆来比差很多。车床其实也类似,纵向大拖板的手轮的刻度精度明显比小拖板的小很多。所有轴类零件,长度方面的精确尺寸很少。其实外圆磨砂轮只是偶尔磨一下轴上的台肩部位,砂轮的磨损也不大。车刀要经常磨,磨床的砂轮也要经常的修,不然也一样会出现磨不动的感觉,同时也出现磨削质量不好的情况。所有需要上磨床的零件,预留的余量都不多。批量生产都是先粗磨,然后修砂轮精磨。或者一台老旧磨床粗磨,换好磨床精磨。

网友:
有这个才能干好精度活,恭喜恭喜,拿到了宝贝

网友E:
DIY机械的设备买多了,最后就只能开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