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60射尾桨夹首炸

楼主(2019-04-07):
今天第二电,刚起飞10秒悬停中,突然啪的一声,飞机就进入自旋,心里一慌,切熄火切错开关了,猛的一下才想起上次改了熄火开关位置,悲催了,本来运气好大桨都可能不会损失,炸机经验不足啊。目测损失大桨一对,尾桨夹尾桨一对,看来要换金属尾桨夹了

网友A:
油门开多少射的

网友B:
这么说我还算幸运嘛,一射微桨马上熄火,除了尾巴其他啥都没损失

网友C:
X3也没听说过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开多少射的

定速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还算幸运嘛,一射微桨马上熄火,除了尾巴其他啥都没损失

主要没炸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上的

一起换金属桨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也没听说过射的

该买x3?

网友:
怎么好像你的皮带很松呢  貌似尾中联也挂了

网友:
换X3的塑料件。

网友:
这塑料桨夹质量不行啊,实在要用配个垃圾点的碳纤维桨没问题的。

网友E:
这种射法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
别吓我啊!我还没有首飞啊!见好几个了

网友:
这太虚了吧,没飞3d就这样?塑料件质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射法我是第一次见

这种射法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富丽质量也太差劲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定速70

俺80油,100多个起落,至今还没射过浆

网友G(2021-01-24):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还算幸运嘛,一射微桨马上熄火,除了尾巴其他啥都没损失

你好。请教一下360炸鸡容易坏什么。我想买点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一下360炸鸡容易坏什么。我想买点配件

我炸过几次,坏得最多的是大桨和尾管,还有大桨夹拉杆,大齿也扫过;有一次垂尾怼地上弄爆过塑料尾波箱。神奇的是这几次炸完三轴全都没事,至今没换过。。。

网友H:
换金属的或是X3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俺80油,100多个起落,至今还没射过浆
你说的真好

网友I:
富丽质量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