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漆开裂是咋回事呀?

楼主(2019-04-07):
下水回来后环氧树脂漆开裂了是咋回事呀?之前是灰色的,没问题,上了红色后第一次,开裂了,是不是涂的太薄了?

楼主:
中间还图了两层白的,想整体涂白的的,觉得不好看,才直接图了红的

网友A:
里面有玻璃布吗?

网友B:
船体是木头的吗?  表面直接刷的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玻璃布吗?

有的,刮了一层腻子,一层环氧树脂胶,一层玻璃纤维布,又一层环氧树脂胶,然后刷的灰色的环氧树脂漆,得有五六层,然后又刷的白色的环氧树脂漆,因为想把整个舰体刷成白色,后来觉得不好看,又重新刷成灰色的环氧树脂漆两边,又刷的红色的环氧树脂漆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体是木头的吗?  表面直接刷的漆吗?

是木头的,刮了一层腻子,一层环氧树脂胶,一层玻璃纤维布,又一层环氧树脂胶,然后刷的灰色的环氧树脂漆,得有五六层,然后又刷的白色的环氧树脂漆,因为想把整个舰体刷成白色,后来觉得不好看,又重新刷成灰色的环氧树脂漆两边,又刷的红色的环氧树脂漆两边

网友:
油漆的问题,2种油漆特性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刮了一层腻子,一层环氧树脂胶,一层玻璃纤维布,又一层环氧树脂胶,然后刷的灰色的环氧树脂漆,得 ...

刷太多了

网友B:
我觉得是油漆的问题
我用自动喷漆都不会这样 会磕掉 但不会像这样龟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油漆的问题
我用自动喷漆都不会这样 会磕掉 但不会像这样龟裂

自喷漆喷环氧树脂漆上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太多了

好吧,那没得救了,看看补补漆怎么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没得救了,看看补补漆怎么样吧

重新打磨再喷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喷漆喷环氧树脂漆上可以吗?

可以 表面用细砂纸打成麻面的就行 但是手喷漆硬度不行  还得是汽车漆  汽车漆就是麻烦  还有就是你可以直接刷环氧  环氧树脂可以加色膏  直接把环氧调成白色的 外面耍刷一层就是白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油漆的问题
我用自动喷漆都不会这样 会磕掉 但不会像这样龟裂

自喷漆 喷厚了一样会裂  估计是油漆不适合

网友:
同一种油漆喷厚了也会开裂,应该是以前的漆没干透,又喷的太厚。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漆干透以后用砂纸打磨,再喷。我用的是自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磨再喷漆

嗯嗯,只能这样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喷漆 喷厚了一样会裂  估计是油漆不适合

我喷的咋就没裂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喷的咋就没裂呢

我也是在喷完大概快1年后发现的,有痕迹,不算裂,就是像龟壳一样,淡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喷完大概快1年后发现的,有痕迹,不算裂,就是像龟壳一样,淡淡的

我的喷一年了 没裂  就喷在环氧上面

网友D:
买瓶脱漆水,整干净了重新来。最好只用一种漆。

网友E:
实话说 这个裂纹还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