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动力穿越机远航

楼主(2019-04-07):
4s3700的御电芯组装电池,总里程6公里,飞了15分钟,下来后电压回到3.88v应该还能飞一段距离。要是用3s2p应该飞得更久更远。遥控器x9dp加r9m,图传熊猫v2,距离极限还挺远,只是由于电量不敢太浪。
总之,对这次说远不远的远航还算满意

网友A:
额(°_°)…没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_°)…没什么实际意义

哈哈,开心就好

网友B:
挺好玩的的,给说下配置呗,主要是电机座机架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玩的的,给说下配置呗,主要是电机座机架哪里买

看我之前的帖子有配置介绍

网友C:
多轴飞远航一定要选择航线下方无人烟,否则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飞远航一定要选择航线下方无人烟,否则很危险。

必须的,我都绕着飞

网友D:
穿越远航,不一样的体验吧

网友E:
能自动悬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自动悬停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远航,不一样的体验吧

玩法不一样,体验不一样

网友F:
穿越机远航用御电芯电池还是18650电池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穿越机远航用御电芯电池还是18650电池组好呢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有各的好处

具体说说呗,我用18650电池组一般能飞10多分钟,就是放电比较弱,想换御电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说说呗,我用18650电池组一般能飞10多分钟,就是放电比较弱,想换御电芯试试

御电芯可以充到4.35v用,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御电芯可以充到4.35v用,便宜,性价比高

放电系数比18650好点吗?就是飞起来动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电系数比18650好点吗?就是飞起来动力怎么样?

动力肯定比18650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动力肯定比18650好

210穿越机用几s几p的御电芯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10穿越机用几s几p的御电芯合适呢

正常的穿越机就别用御电芯了,c数太小

网友(2020-03-08):
你这电池飞了一半还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