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 D板飞机MANTH2装机纪实

楼主(2019-04-07):
翼斧的MANTH2我过年前就装了一架,由于有些地方失误装错所以飞了两次就送人了,但至今对其性能念念不忘。前几天终于下决心又搞了一架,到货后马上开工。安装过程发出来分享一下新版的包装,感觉不错

终于有纸质的说明书了

开包看看板件,做工一如既往

开刀第一步,切割舵面斜盘

楼主:
粘合机身主体部分
安装下机身,这些都是小意思

现在可以装接收机和三颗舵机了

安装碳丝,费神的步骤

安装副翼舵面的碳丝,很考验手工的一步

楼主:
让胶水干一夜,第二天继续开工,这次还是用2204电机
安装上机身与尾翼舵机,调整拉线

随意的理线

调整拉线,制作副翼拉杆

好不容易才把拉线搞定,苦不堪言

楼主:
安装电机与桨,至此基本完工,检查一下平直度
完成度还不错,目前不含电池的重量是130g,还算理想,等待试飞

网友:
这个机型性能不错。
手里有两架三瑞的,装了一架,存着一架。
不知道翼斧的除了涂装有没有其它改动,这飞机就是后起落架设计比较奇葩,外场放置时总觉得心疼,哈哈。
室外微风时飞也没问题,完全胜任,三级以下风中顶风悬停没毛病。

网友A:
副翼双舵是靠Y线连接还是设置混控?

网友:
这种㬵水会轻微的腐蚀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双舵是靠Y线连接还是设置混控?

同问,不过考虑Y线的重量,应该还是用混控合适吧?

网友(2019-09-29):
请问楼主在翼斧QQ交流群里叫什么昵称?

网友B(2020-01-04):
这个舵机的拉线是普通的线还是什么线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的拉线是普通的线还是什么线

可以用那种大力马鱼线,用那种最细的,不会有弹性

网友(2020-04-02):
老哥,qmax的桨好用吗?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