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锁尾问题,左转正常,右转有很大的回弹

楼主(2019-04-08):
小炸修复后, 450锁尾出现问题。 悬停正常,左转时也很好,但右转却有很大的回弹,转30度,能弹回15度。 我已经将右转的停止感度从20调到5了, 见下图,但是只稍微好点,无法根除。请问老鸟,有没有排障的指导方向。 谢谢了先。

网友:
找硬件问题

网友A:
这个陀螺仪太难调了,后来我都放弃了。听说要准备把握舵机的中立点才能消除这个回弹问题
前提是要尾巴机械非常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陀螺仪太难调了,后来我都放弃了。听说要准备把握舵机的中立点才能消除这个回弹问题
前提是要尾巴机械 ...

确实,调舵机中点,也有些效果。 但是我已经调到顶了,还是没有消除。 这周试试调整一下连杆长度,看看是否有效。 是否建议换成K8得了?

网友B:
请截一张更清晰的图片,看不清参数。这种情况一般属于前馈数值不合适,如果这款陀螺仪不能调节相关参数,需要考虑从机械对称性上调整。另外rate控制的p参数尝试尽量调高。

网友B:
但如果是炸前同样参数表现正常就明显是机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截一张更清晰的图片,看不清参数。这种情况一般属于前馈数值不合适,如果这款陀螺仪不能调节相关参数,需 ...

感觉就是I高了, 但是这款亚托的套机陀螺不能单独设定PID, 只有感度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如果是炸前同样参数表现正常就明显是机械故障。

就是缺省参数,原来好的。 看来最可能的就是连杆的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