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海豹潜艇鱼雷两连射

楼主(2019-04-08):
伪军的1/35海豹潜艇。冲潜。长度大约30cm特殊改造是,可以发射两发鱼雷

楼主:
内部配置。用一个微型潜水泵拆掉叶轮当驱动电机。密封舱是60ml针管两个接一起。两个6g舵机做好防水泡水。舵面全都是连杆外置。

楼主:
原装的鱼雷直径16mm。空间很大。改成一节7号电池驱动。开关用了微动和干黄管两种。不过由于考虑到成本,没有做对转桨。鱼雷存在自旋问题。

楼主:
下水配重。船体积小,重量大。塞了不少泡沫

楼主:
视频在此。

网友:
不错,首航了吗?

网友(2019-09-19):
水盆里好有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