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新手如何开始FPV之旅

楼主(2019-04-08):
@

无论在世界各地,也只有很少一些人可以驾驶载人飞机飞上蓝天

这也是FPV的魅力所在!

本人也是FPV的爱好者(2010年开始FPV飞行)

本文中,不会涉及飞控、增程、电台、地面站等复杂设备

本文目的是让具备冲浪者飞行基础的模友可以在投资不高的情况下进入并享受FPV的世界

此文适合有冲浪者飞行基础且对FPV有兴趣的模友阅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题图三张:

-------------------------------
正文

先看看十年前我刚玩FPV的装备吧( 惨~ )

一开始都没有OSD(机头安了一个指南针,见下图),遥控器当年还是72MHz的,也没有现在的双接收一体屏,当时用的是:一台10寸黑白电视机!

图传接收机和发射机更是无牌产品,2.4G的,天线就是普通原装棒子

FPV专用摄像头,逆光补偿,数字宽动态,OSD调参

以上这些统统没有,就是一个解析度很低的(560线)索尼线路板摄像头

(下图:1.68米翼展的天行者载机和本人最初的fpv装备,照片拍摄于2010年)

接收机用三脚架支起来

下图是刚刚组装好时拍的(2010年),当时可兴奋了

(请忽略床上的小花被)

飞行效果不堪回首,2.4G会干扰遥控器信号,经常失控,头疼不已

即使后来搞了一套穷人osd,可基于当时的设备可靠性较低,所以当时根本也没玩舒服,之后就把我的天行者挂起来吃灰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2017年,随着穿越机的流行和入手,我又开始拾起了我的FPV

设备也距离201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鹰眼双接收屏幕,FPV专用的摄像头,高性能图传发射机,还有最重要的:带有高性能GPS模块的OSD

( 上图是我最近帮本地模友改装的FPV冲浪者,也是本文中的主角)

上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冲浪者上安装的所有FPV设备

我们先从FPV的眼睛 - 摄像头开始说

【 ●  关于摄像头 】

摄像头现在有很多选择,价格从一百多到几百的都有,贵一些的解析能力会稍有优势(但不会过于明显,毕竟FPV的图传系统还是以模拟信号为主,最大清晰度有限制)

我因为各有几架FPV和穿越机,所以前后从别的渠道买了5个没贴牌的微雨燕摄像头(本机也用到了),正品现在好像不到200,当时可能一百多一点买的,总之用着挺好用,有OSD调参功能。这种迷你摄像头更小更轻,飞行中风阻也小,成像效果不输大摄像头,觉得很合适选购,你也可以尝试现在一些新产品

(下图:用调参线给摄像头进行设置)

选购FPV用的摄像头除了分辨率,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硬性指标,就是:逆光补偿 和 数字宽动态
逆光补偿就是在飞机飞向明亮区域时(比如对着太阳飞),摄像头依然可以清楚的看到暗的区域,没有这个功能的摄像头会在面向太阳飞行的时候,画面一下变得很暗很暗

数字宽动态我认为就是让画面在更多时候都保持明亮、易看。这种优势也体现在光线较暗时(比如太阳刚落山),依然可以看到明亮的画面
除了这两个主要功能,还可以通过调参线对摄像头的很多参数进行设置(比如亮度、对比、锐度、色彩、色温等),最终达到理想的显示效果

(下图:微雨燕摄像头的调参主菜单,本人用的鹰眼双接收屏幕(无DVR))

【 ●  关于图传发射机和天线 】

有过研究的模友可能一下就想到了欧姆威、熊猫等这些品牌

当然很好,我也在用

但我的感受是:穿越机必须用上面这些品牌的图传发射机,原因是穿越机的电调电机电子设备安装密集,干扰源很多,好品牌的发射机抗干扰能力更好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休闲类的固定翼FPV就用不到了,个人推荐图上的TS5828(32频 600mW),我是包邮价42买的,优点是发射功率和效果和大品牌相同,缺点在FPV上用还没发现

补充:每个模拟视频发射机都有自己的频率,自己玩没关系,如果和模友一起FPV,要考虑频率干扰问题,这时要先在地面插电测试一下是否互相干扰,若有可以通过发射机上的频率调节钮更改频率

天线建议买蘑菇天线,蘑菇天线在几百米距离上的全向发射能力更好,适合短距离固定翼FPV

注意:购买之前看好接收机和天线的接头,尽量买匹配的可以直接用,如果没有匹配的需要单买转接头(本文中的飞机就用到了转接头)

【 ●  关于OSD 】

OSD是视频叠加显示的意思,在FPV里一般是指有GPS模块的OSD系统
通过OSD,就能在地面屏幕上看到飞机传回来的诸如速度、高度、航向、距离、回家方向、电池电量等信息,让操作者可以更安心的享受FPV飞行的乐趣
关于GPS模块,我只推荐M8N,搜星速度、卫星数量和锁定能力简直没得说(尤其是对于像我这些用过早期GPS模块的模友来说)

(下图:推荐的非凡S2 OSD 显示画面(进行了个人喜好设置,有些显示内容被关闭))

【 ●  如何正确使用OSD进行安全飞行 】

每个OSD显示的参数都有它本身数字之外更深的意义

让我来逐一解读

○ 关于速度

表面意思:这里的速度是指飞机对地速度(并非空速),是对飞机空中状态重要的指示参数之一

使用经验:

        1.如果油门量不变,可以通过速度的显示变化,知道现在的风向(飞机速度是顺风快逆风慢,侧风居中),从而不要把飞机顺风飞太远

        2.在飞机逆风飞行时,记住能平飞的最小油门,只要最低保持这个油门,飞机任何方向都不会失速

        3.速度不要过大,会增加对飞机结构造成损伤的概率

○ 关于高度

表面意思:海平面高度

使用经验:

         1.记得在地面接好OSD并等待GPS信号正常之后,记住地面所在的高度,对降落有帮助

          2.飞行中按2秒/次的频率实时观察高度的变化,保证自己能平飞也是需要练习的 ,这在以后编队飞行中会受益匪浅

          3.如果高度比较高,就要考虑遥控信号问题了,因为遥控器的遥控距离是直线距离,如果飞机飞高了,水平距离可能即使只有300米,也可能会失控

          4.如果高度在30米以下,不要飞到200米以外,要小心信号遮挡和地面干扰

○ 关于回家距离

表面意思:飞机距离起飞点的水平距离

使用经验:

        1.高度100米以下时,回家距离不要超过500米(可以理解为:任何时候不要飞到500米之外)

         2.如果高度比较高300米以上,那么回家距离不要超过200米(遥控范围是遥控距离飞机的直线距离)

总之,知道回家距离,就不会失控(前提是:在没有干扰的区域内飞行)

( 下图:机翼两侧从近到远分别是M8N GPS模块 和 OSD模块 )

○关于航向(方位角)

表面意思:是用0-359的数字表示飞机机头所朝向的方向,也就是飞行方向,单位:度

使用经验:

        1.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这种表示方法,更喜欢听到 东西南北 这些直观的方向表述,其实不然,飞机在天空飞行,每时每刻角度都有变化,360度的表示方法可以更加精确

          2.要先记住0度(北)、90度(东)、180度(南)、270度(西)这四个正角度,你可以在纸上画一个圈,标注一下,加深记忆

          3.通过借助方位角显示,可以让飞行更平直,转弯角度更精确

注:航向非常重要(包括载人飞机),飞行中要及时通过数值修正飞机航向

○ 关于电池电压

表面意思:这里的电池电压一般指动力电的电压(本文中的冲浪者是通过电池平衡头给图传系统供电的),而油动或者特殊机型是用专用电池给图传供电的,非凡S2可以最多显示两组电池电压(动力电和图传电)

使用经验:

        1.一般目测飞行时依靠遥控计时器作为飞行时间参考的模友现在多了一重时间保障(可以根据实际电压适当增加飞行时间)

        2.如果飞冲浪者用3s电池,当半油门、电池电压显示10.8v的时候就可以准备降落了,此时降落能保障电池单片电压可以稳定在3.8v左右

         3.注意风向和电池电压的关系,就是说在电压较低的情况下,不要顺风飞出去太远(个人建议任何时候都不要飞出500米以外)

○关于回家航向

表面意思:飞机正前方 与 飞机到起飞点形成的夹角,“→90度”表示起飞点在你的正右侧

使用经验:

        1.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回家航向的指引!(在天上看到的地面和在地面看到的很不相同)

        2.如果第1条不成立,那么一定是GPS失去卫星信号(也就不再有回家航向显示了),这时就看你的眼力了(引申为尽量不要在完全陌生的区域FPV飞行)

         3.回家航向配合回家距离,保证飞机不会飞丢

○ 关于其它

卫星数量:只要保证8颗以上就能精确导航

时间:是指OSD接通电源的时间,因为在角落里显示不档画面,建议开着,当备用时间显示器用(遥控器的计时器也要开着)

爬升率:指飞机爬升和下降的速率(单位:米/秒),像冲浪者这种温柔的机型,个人觉得意义不大,飞行中还是建议多留意高度数据,爬升率心里也就有数了

经纬度:会显示两大串数字,比较遮挡屏幕,如果飞行技术不太好且有屏幕录像功能的前提下,可以打开,用处是炸机之后,通过录像回放看到经纬信息,然后据此去找飞机用,在休闲FPV中没有别的实际意义

【 ●  关于图传设备的安装 】

1.摄像头安装位置高一些(比如本文中的冲浪者),这样下视的视角更广一些,在FPV中,摄像头不是朝向正前面,而是朝向斜下方的,多看一些地面,让飞行更有乐趣,也更容易低空飞行和降落

2.摄像头安装在一个舵机上(比如本文中的冲浪者),摄像头即使视角再宽阔,也不如可以转角度更好,角度不用太大,转过去时能看到一点机翼就行,不仅可以增加飞行乐趣,在转弯和编队飞行中都对观察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3.不要开方向舵(把方向舵用胶布黏住,见下下图),把摄像头旋转舵机接到方向舵通道,会很方便操作

4.图传发射机是发热设备,不要直接用热熔胶粘,先把发射机用绑条绑在木片上,然后把木片粘在机身上即可(比如本文中的冲浪者)

摄像头安装完成之后,如果机头位置反光,可以用黑色的电工胶布贴一下(如上图)

摄像头因为要左右旋转,所以后面的连接线要放出足够的量,不要在飞行中出现线的拉拽,造成信号或者供电故障(如下图)

(下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图传发射机的固定方法,并对木片下方的机身进行了削平处理,使得粘的更牢固)

如果你用的是冲浪者原装的半插入式舵角,我建议更换为穿透锁止类型的舵角,或者像下图一样进行加固(如下图)

副翼和升降舵的可靠是保证正常飞行的重要因素,本人就出现过一侧副翼舵角脱落然后无奈炸机的情况,毕竟是FPV,比目测飞的要远很多,掉下来也更难找,所以做好机械方面的加固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如果你用的2212电机,就不要再用6寸桨了,找一个6x8寸桨,把它剪成冲浪者能用的尺寸,效果会马上不同!前提是要做好桨平衡,不然转起来会抖动

这里推荐磁力桨平衡器,维修和改装螺旋桨的必备神器

不推荐把电机加高,因为不加高的电机座推力线都已经有些歪了

最后SHOW一下我的冲浪者,改前后双摄像头 + 双尾杆 + 8寸桨中推 + 防撞机头 + 机械罗盘 + 独立电压表 + 水平仪 + 非凡S2

总之就是设备加的热热闹闹,飞起来功能众多,很有乐趣

设备细节图(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希望FPV新人们可以通过此文,由简入繁

但是永远不要忘记FPV最初的乐趣

那就是:插上翅膀、鸟瞰飞行

[ END ]

网友:
我的理解,FPV载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设备,建议以中级设备为最佳,不然平均花费更高,且容易让人失去玩FPV的信心!

网友:
补充一下,写的很好,收获很多

网友A:
优秀的唐老师又开课了。身边有个唐老师该多好,希望每周都有精品贴。

网友B:
这么重的铁螺丝 看着都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重的铁螺丝 看着都沉

因为机尾加了设备,机头只能做足够的配重

网友C:
大佬的帖子真心不错啊,真希望赶快学好模拟器,飞冲浪者,然后弄套图传玩

网友D:
看后又翻找了一下尘封的fpv设备

网友E:
如果用接手机作显示的图传好不好用,如usv otg熊猫接收配TS5828发射,或是黑鹰5.8G手机接收,foxeer arrow v3 HS 1190摄像头。有用过的过的吗,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接手机作显示的图传好不好用,如usv otg熊猫接收配TS5828发射,或是黑鹰5.8G手机接收,foxeer arrow  ...

如果为了便宜,可以去淘宝或者闲鱼买一个鹰眼锐视的双接收屏幕一体机(可以不用带dvr功能),我也在用。这是1000元以下可以说是唯一成熟的接收端方案。用手机当显示器的设备现在都不推荐,原因一是可靠性,二是视频延迟。

摄像头有太多选择,但主要要看分辨率、逆光补偿效果、宽动态效果。一般推荐200元左右的主流品牌摄像头(比如FOXEER,RunCam,这两个品牌我都在用),这些摄像头的效果都比较有保证的。

关于视频发射机,穿越机最低也要买欧姆威或者熊猫的图传,因为穿越机设备密集,干扰大,如果用几十块钱的TS5828是不行的,画面会被明显干扰(我试过),但是固定翼就不一样了,一公里之内休闲飞行还是可以用这种几十块钱的图传发射机的,记得安一个蘑菇天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秀的唐老师又开课了。身边有个唐老师该多好,希望每周都有精品贴。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后又翻找了一下尘封的fpv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的帖子真心不错啊,真希望赶快学好模拟器,飞冲浪者,然后弄套图传玩

fpv真的很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为了便宜,可以去淘宝或者闲鱼买一个鹰眼锐视的双接收屏幕一体机(可以不用带dvr功能),我也在用。 ...

谢谢解惑

网友:
很期待啊,真想马上能飞了!!

楼主:
fpv编队才是最大乐趣所在

网友:
唐山悟空老师,远航的飞控怎么选择,最多飞个二三十公里

网友G:
还有遥控器图传增程怎么实现,我看好多人使用切糕433和u22,就是不知打对应的地面站如何建立,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遥控器图传增程怎么实现,我看好多人使用切糕433和u22,就是不知打对应的地面站如何建立,不太明白?

433是增加遥控距离和回传地面站数据用的,u22是飞控,这两样和图传都没啥关系。飞机上的图传发射机一般用1w功率的欧姆威,地面接收端一般用带跟踪功能的大平板天线,可以达到20公里以上的视频图传距离

网友:
马克一下,入坑后就靠前辈的经验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是增加遥控距离和回传地面站数据用的,u22是飞控,这两样和图传都没啥关系。飞机上的图传发射机一般用 ...

唐山大兄433搭配u22可否?

网友H:
看了一大堆,太复杂,有没什么套件推荐,比如买什么设想头?什么发射,什么接受,什么屏幕。。。。我就想直接一套拿来能用的 捡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大堆,太复杂,有没什么套件推荐,比如买什么设想头?什么发射,什么接受,什么屏幕。。。。我就想直 ...

飞机上用:微雨燕二代摄像头+TS5828 600豪瓦图传发射+欧姆威蘑菇头天线

地面上用:鹰眼锐视双接收版屏幕(可以不用买dvr版本)+ 1个欧姆威蘑菇头+1个枫叶小平板天线+三脚架

补充:飞机上最好安一套非凡s2的osd,能在地面屏幕上看到飞机的距离、回家航向、速度高度等信息,可以有效避免飞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上用:微雨燕二代摄像头+TS5828 600豪瓦图传发射+欧姆威蘑菇头天线

地面上用:鹰眼锐视双接收版屏幕 ...

谢谢,谢谢蟹蟹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机上用:微雨燕二代摄像头+TS5828 600豪瓦图传发射+欧姆威蘑菇头天线

地面上用:鹰眼锐视双接收版屏幕 ...

对了,再问下,一般固定翼玩fpv也要有个2-5公里吧,那遥控器接受机好像就不到1000米。怎么加强距离呢?玩固定翼需要这么远撒,又不是玩穿越机不太需要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了,再问下,一般固定翼玩fpv也要有个2-5公里吧,那遥控器接受机好像就不到1000米。怎么加强距离呢?玩 ...

一般休闲固定翼fpv建议在500米半径之内飞行,这也是推荐用osd的原因(知道飞行半径)。

如果飞行半径超过500米,首先推荐安装飞控,这也是飞机不会飞丢的基本保证,其次是遥控器和图传的增程,保证可以在2公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依然正常飞行。穿越机因为飞行高度和用途,一般能保证200米左右信号正常就够了,如果是130-210的机架,安全起见还是推荐用600毫安的图传更安全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般休闲固定翼fpv建议在500米半径之内飞行,这也是推荐用osd的原因(知道飞行半径)。

如果飞行半径超 ...

不是吧,固定翼FPV 才飞500米有意思吗?我目视都可以300米, 至少FPV 要有个2公里内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吧,固定翼FPV 才飞500米有意思吗?我目视都可以300米, 至少FPV 要有个2公里内才有意思!

目测三百米已经到极限了,实际高度和估计高度会很有偏差的

网友I:
来支持一下,看唐山悟空的帖子,能学到不少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来支持一下,看唐山悟空的帖子,能学到不少知识。

感谢支持

网友J:
看了帖子,学了不少东西。

楼主(2019-05-10):
引用 网友J:
看了帖子,学了不少东西。

有时间我会多写一些心得分享出来

网友(2019-06-17):
好文章,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拜读学习了

多谢支持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早就想试试FPV了,你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以后有机会一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早就想试试FPV了,你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以后有机会一定试试

fpv乐趣无穷

楼主:
最后着重说一遍:如果在没有安装飞控只有osd的情况下,一定要盯住“离家距离”这个数据,不要飞出500米之外!(这句话自己重复三遍),本贴中的飞机已经在上个月被机主“放生了”

当时他没有看离家距离,当发现失控的时候,飞机已经飞出七百多米了,附近还有高压线和信号塔,这么远失控也是预料之中

希望fpv初级飞手切记

网友:
看了帖子,学了不少东西 一直在研究fpv 还是装飞控好点 放生可不好玩。。。

网友(2019-07-24):
我用的是麦克的控,接收机有带自稳和GPS的型号,失控自动返航,大约1公里左右。

网友(2019-10-30):
希望唐老师能够出一期FPV设备之间接线和调试的教程,或者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2020-02-02):
怎样实现自动返航,比如失控了,低电压了,他自己就能回来多好啊

网友M(2020-04-08):
机械罗盘,真——目视飞行

网友N(2020-12-08):
最近也在准备FPV,在纠结飞控问题, F4V3这个飞控到底如何呢?发现很多大佬飞固定翼都不用这个飞控,  这个飞控是不适合固定翼吗?还是说调参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近也在准备FPV,在纠结飞控问题, F4V3这个飞控到底如何呢?发现很多大佬飞固定翼都不用这个飞控,  这个 ...

玩这么久,都没用过固定翼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机械罗盘,真——目视飞行

机械仪表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玩这么久,都没用过固定翼飞控

就通过你那个指南针回家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玩这么久,都没用过固定翼飞控

失控了不就放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通过你那个指南针回家么……

确实这样玩过几年,就是靠一个罗盘回家,后来才买的osd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失控了不就放生了……

一般不会,osd有距离显示,别超600米,高度别太低,就不会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不会,osd有距离显示,别超600米,高度别太低,就不会失控

老实说  装飞控就是怕飞出了这个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不会,osd有距离显示,别超600米,高度别太低,就不会失控

说不定啥时候就飞出去了飞不回来了…装个飞控好歹能返航 ,以后也可以飞个几公里FPV。

网友:
大写的服,真的很厉害

网友(2021-02-08):
神贴啊,请教楼主,搞fpv 用模拟的遥控不合适了是吧,最近看上了一套futaba 6exap fm信号的,估计不能买了?

网友:
我是用1.5米冲浪做的载机,2013年做的,前几天又找出来维护、升级,飞行很稳的。谢谢分享,让我又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O(2022-02-09):
请教楼主,您提到的“如果你用的2212电机,就不要再用6寸桨了,找一个6x8寸桨,把它剪成冲浪者能用的尺寸,效果会马上不同!”,请问这里的2212电机kv值是多少,是1400,还是2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楼主,您提到的“如果你用的2212电机,就不要再用6寸桨了,找一个6x8寸桨,把它剪成冲浪者能用的尺寸, ...

网友O:
谢谢,我在石家庄,新入模友,有机会去唐山了给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我在石家庄,新入模友,有机会去唐山了给您请教

好,有机会一起交流

网友:
新人还没入门,先回帖留存。日后应该用得上

网友(2022-11-10):
热心的老鸟呀。

网友(2022-12-28):
引用 楼主:
飞机上用:微雨燕二代摄像头+TS5828 600豪瓦图传发射+欧姆威蘑菇头天线

地面上用:鹰眼锐视双接收版屏幕 ...

现在是2022年底了,请问还是推荐这一套配置吗?还是有更好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