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knight]-天空骑士,清明节旅飞序——调gopro镜头焦距

楼主(2019-04-08):
清明太子尖的旅飞是结束了,有收获,有开心,有刺激,有伤心,也留了一些小小的遗憾,但总体还是成功的,开心快乐的。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去太子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云海,实现云层上的跟拍,第二是实现胡总五上太子尖的夙愿,纪念长眠于此的大胖。
对于我个人来说,实现了清明踏青,爬山锻炼,夜观星空。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过,天上的星星根据亮度可以分为五个等级,在山脚下观看夜空,只能看到寥寥无几的几颗一等亮度的星星,在山顶,我们能看到至少是三等亮度的星星,甚至四等亮度的星星也能看到,自我懂事起,我就没看到过天上有这么多的星星,真的是满天星空,这里只能用文字表述一下当时的震撼场景,因为没专业工具,手机是拍不出这样的效果。当然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我带去三个摄像机,两个狗3+,一个禄来(俗称小熊)。都是因为电池年代久远,录制的时间有限,通常是一个起落就是就要换电池,甚至还撑不到一个起落。结果是禄来一个起落也坚持不到(飞了45分钟),狗3+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竟然跑焦了,拍了两个起落,都是雾茫茫的,不忍直视,另外一个也是这样。所以这次回来我就直接给他动手术,那也就有了这个调焦的帖子了。
这两个摄像机以前拍的视频都是超清晰的,狗的镜头都是用胶水固定死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跑焦,到现在我还是没想明白。接下来尽量少文字,多图片。同时也留一个彩蛋,等我们的猫总把这次旅飞的视频编辑好发上来。
1、工具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作为一般的模友,这些现成还是都能找到的。
2、用热风枪吹的时候注意有双面胶的位置多吹一会儿,有卡扣的地方撬的稍微小心点。
3、接下来就是红色框内的四颗螺丝,卸掉就能从外壳中抽出来,要小心一点,还有一个排线连着外壳的,扳起排线的卡扣,就能轻松的抽出排线。
4、镜头也是有一片排线和四颗螺丝,这里要赞扬一下gopro的做工,排线还是很精密和牢靠的,大胆的拆,只要你不是硬扯,都没问题。
5、背插口的驱动板需要卸掉三颗螺丝和一条排线,都用红圈框起来了。
6、露出主板后,就剩下一颗螺丝和一条排线,拆掉这些,就剩下镜头和前盖板了。
7、镜头和前盖板还有三颗螺丝,卸掉这三颗螺丝就能把镜头单独拿出来了。
8、这里我就想到了一点,调焦距,总不可能,我调一下装起来拍出来看看焦距准不准,不能直接看着视频调焦,想到这样的操作方法,那焦距没调好,螺丝都拧滑牙了。所以我想到了一点,就是拆装只能是一次,接下来就可以一边看着屏幕,一边调焦距。这个镜头的边框我量了一下是2mm不到一点,所以我用小于1mm的钻头在边框两边各钻一个孔,这样用卡簧钳可以轻松拧镜头进行调焦了。这步非常重要,尽量贴外边一点,不要把镜头的最外面一层玻璃给打碎惨了。

9、打好孔之后就是镜头和镜头座之间的定位了,这一步也重要,因为到时候把镜头拧松了,不知道原始镜头和座之间的位置就不知道了。
10、镜头和底座的用胶水粘起来的,我用吹风枪吹了很久,这个胶水也没化,所以只能硬来,用事先准备好的餐巾纸把镜头裹起来。
11、把裹起来的镜头用平口钳夹住,先不要夹太紧,因为镜头是玻璃材质,被夹碎了就直接jj。
12、夹住之后用扳手拧,一边拧,一边紧平口钳,直到拧开镜头为止,我的是胶水打太多了,直接被拧开裂了,放心没关系的,这个地方不受力,底座还有三颗螺丝固定。拧开镜头座用502稍加固定再把镜头装回去就没问题了。

13、接下来就是反向进行安装,装好之后就是可以用卡簧钳进行转动镜头,调节焦距了,我是用小飞手(5寸)输入视频信号进行调试,如果有条件的用鹰眼(7寸),条件好的,可以用家里60寸的电视机当屏幕进行调试(用这个调,焦距绝对准)。调好后再拍一段视频看看清晰不清晰,感觉不行,再微调下。直到你满意为止,然后给镜头和外壳定位。这一步也很重要,万一镜头有移位了,就直接拧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A:
不怕镜头下面哪个感光的芯片落灰尘吗

楼主:
我这是死马当活马医啊,医好了又是一条好汉。最差也就是用不了啊,扔咸鱼上当配件,卖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镜头下面哪个感光的芯片落灰尘吗

教你个办法,装上去之前,在这个感光芯片上贴上胶带,然后撕掉,上面就一颗灰尘也没了。以前我给手机贴膜就是这么操作的,绝对不会有一粒灰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你个办法,装上去之前,在这个感光芯片上贴上胶带,然后撕掉,上面就一颗灰尘也没了。以前我给手机贴膜 ...

可以 这方法好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太牛逼了

网友:
穿云跟拍了吗

网友C:
下次还得纪念我的X8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太牛逼了

过奖了,过奖了。还有个改装正在进行,这次出门我们都带了对讲机,可惜的是我们的对讲机只能坚持两天,当然跟使用频率也有关系,在来和去的路上,一直在说群口相声,你一句我一句的不间断。回来后立马进行了改装,拆出来发现是硬壳的铝电池,估计容量最多只有1200mah,在X宝上寻找合适尺寸的电池最大也就1500mah。所以果断采用用大容量的18650进行改装。好处有两个第一可以取出来快速充电,第二是续航绝对有保证,继续折腾。成果我就悄悄的给你看了。

网友:
弄个3d打印后盖

楼主:
与云海失之交臂,两个早上都没有。给我们再次上太子尖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还得纪念我的X8了,哈哈哈哈

明年清明那就有理由再去祭拜一下。

楼主:
没那技术画图,义总帮个忙给画一个可以不?

楼主(2019-09-19):
你也可以的,大胆心细的去做就可以了。

网友D(2020-03-04):
因没找到你的评论,故特来此回复:当初我是用了你一段视频素材,我感觉特别优美。来源是在闲鱼,发布渠道在群里和空间里。没有强调是锤子云台拍摄也没有误导过大家。锤子云台的视频都在B站,没有使用他人的素材。
关于约定,我真的忙忘了,但是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二代肯定有试用资格,我一定会记住的。二代有磁编码器,高清输出,甚至考虑做M4/3镜头或者半画幅的数码或微单的云台。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没找到你的评论,故特来此回复:当初我是用了你一段视频素材,我感觉特别优美。来源是在闲鱼,发布渠道在 ...

好的,等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