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标准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9-04-08):
最近在选舵机, 瞄上三个品牌, DEKO、GDW和KST,请问选哪家? KST和DEKO这两个牌子,都有8开头和9开头的型号。 9开头比8开头贵了30%左右, 但是看指标差不多。请问9系列比8系列好在哪里? 请教淘宝卖家,就说好,不能回答好在哪。所以请老鸟们帮忙。 还有空心杯和无刷,老鸟们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
当然无刷好,我有一次玩电直,飞着飞着电直直接“自杀”(炸机)了,后检查结果是,舵机里的电机电刷损坏了。

楼主:
明白了, 无刷可靠性高。 我本来以为空心杯重量轻也是一个优势呢! 选择无刷舵机,品牌和型号又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
gdw  可以免费换齿轮

网友A:
无刷空心杯各有优势,空心杯更细腻更便宜,但是需要定期维护以及没有无刷响应速度快等。但是空心杯其实你真的要把碳刷都给飞没了,起码是几百起落了(至少DEKO是,专门咨询过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刷空心杯各有优势,空心杯更细腻更便宜,但是需要定期维护以及没有无刷响应速度快等。但是空心杯其实你真 ...

飞得多的,几百起落很快的,2-3个月而已。

网友:
DEKO免费换齿 收费换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得多的,几百起落很快的,2-3个月而已。

几百起落就算你不返厂更换碳刷,也该换整机轴承做整机保养了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刷空心杯各有优势,空心杯更细腻更便宜,但是需要定期维护以及没有无刷响应速度快等。但是空心杯其实你真 ...

空心杯的寿命不知几百起落的,我的380的6125快1500起落了....还没换过....买无刷舵机也并不是寿命无限长,还要看电位器的寿命,根据我的经验,空心杯的寿命还真比电位器长.....而且,还有齿轮磨损,齿轮磨损大了容易抖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心杯的寿命不知几百起落的,我的380的6125快1500起落了....还没换过....买无刷舵机也并不是寿命无限长 ...

所以我其实是选择的空心杯的……哈哈

网友:
给你排个名字吧,高端的就算了。deko 质检顺滑和免费齿轮其他维修也便宜售后不错,kts质检顺滑不错,售后费钱。gdw便宜质检顺滑一般,售后免费的就一个齿轮,其他维修贵

网友:
Deko8系和9系内部应该是一样的  8系上下盖是塑料的  9系是金属的

网友:
无刷电机成本高,可靠性高,响应速度一般。空心杯电机成本低,可靠性低,响应速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空心杯各有优势,空心杯更细腻更便宜,但是需要定期维护以及没有无刷响应速度快等。但是空心杯其实你真 ...

空心杯有刷电机没有说的这么短寿命,以前的亚拓610舵机,1000多个起落都没有问题,可能电位器寿命到了,空心杯电机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