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想做个纸飞机求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2019-04-08):
2204kv2300电机的动力一套,想做个纸飞机,求指导一下给个图纸,重点是电机固定位置,还有重心位置,谢谢!

楼主:
翼展多大,长度多少,比较好飞的?

网友:
建议你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B5%C4%D6%C6%D7%F7
有很详细的制作及图纸,以及飞行操作的说明。

网友A:
我感觉纸飞机要1米以上的翼展才好飞,电机用2212 1400kv可以飞的很飘逸

网友:
重心一般在机身的一半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纸飞机要1米以上的翼展才好飞,电机用2212 1400kv可以飞的很飘逸

这是正解

网友:
五粮液有那种红色广告牌,正合适做一个纸飞机。

网友:
翼展1米,电机距机尾3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