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近地面时如何切熄火

楼主(2019-04-08):
请教一下,降落时怎么切熄火的问题。之前有看到魔友的直机在降落到离地面半米到十厘米左右时切熄火,让飞机自然轻柔落地。我的熄火螺距曲线和3d曲线一样,油门螺距摇杆在最高位置时是最大正螺距,最低点是最大负螺距。问题是,我的飞机在降落到离地面十几厘米时切熄,大桨一下子变为负螺距,还来不及推杆,飞机一下就坐到地面上了。

网友:
你切的是螺距,不是油门

网友A:
你的是不是悬停模式啊?3d模式再切熄火应该就不会了。我的d10在悬停曲线下切熄火就会坐地上。

网友:
带动力降稳到地面後才切熄火,难度更大

网友:
估计是三楼说的情况。

网友B:
熄火指的是油门。 一下子拍下来的情况看看熄火螺距有没有错

网友C:
楼主  把熄火螺距改成和普通螺距一样的就不会坐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把熄火螺距改成和普通螺距一样的就不会坐地上了

有道理,谢谢魔友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不是悬停模式啊?3d模式再切熄火应该就不会了。我的d10在悬停曲线下切熄火就会坐地上。

我飞的悬停模式,就是螺距全部为正螺距那种。熄火档的螺距和3d螺距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指的是油门。 一下子拍下来的情况看看熄火螺距有没有错

谢谢魔友,我只会飞悬停,切熄火后螺距就变成和3d模式一样的螺距了。在离地10厘米的地方一切熄火,螺距突然由正变为负。

网友:
你确定切熄火的时候确实是油门通道关到底吗?按你描述的怎么感觉像熄火开关切的是螺距通道~

网友D:
建议楼主把全部飞行模式的螺距都设置成一样的,这样怎么切换都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切熄火关油门但保持螺距,可以简单粗暴地降落,但我还是习惯带动力降落,救险才切熄火,可惜我还是习惯油门拉到底,我琢磨着油门到底给点降落螺距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魔友,我只会飞悬停,切熄火后螺距就变成和3d模式一样的螺距了。在离地10厘米的地方一切熄火,螺距突 ...

熄火模式,懸停模式,3d模式的螺距曲線調節到—樣時就沒有螺距突变負!

网友F:
弱弱问一下,我们玩的是不是同一种飞机啊,为啥我接触的直升机都是带动力降落后再熄火,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下,我们玩的是不是同一种飞机啊,为啥我接触的直升机都是带动力降落后再熄火,是我理解有误?

熄火降落的意思就是在半空中油门直接切到0,然后靠着螺旋桨的剩余惯性维持降落动力

网友:
我只会悬停,可以在30厘米左右的高度熄火降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熄火降落的意思就是在半空中油门直接切到0,然后靠着螺旋桨的剩余惯性维持降落动力

为啥要在空中切熄火,带动力降落不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在空中切熄火,带动力降落不成嘛。。。。。

爽啊

网友H:
你把熄火螺距改成跟普通螺距一样就可以了。一般负螺距5度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下,我们玩的是不是同一种飞机啊,为啥我接触的直升机都是带动力降落后再熄火,是我理解有误?

切熄火保持螺距其实和固定翼关油门飘降一个理。是菜鸟的降落方式,老鸟都带动力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把熄火螺距改成跟普通螺距一样就可以了。一般负螺距5度就够了。

谢谢魔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把全部飞行模式的螺距都设置成一样的,这样怎么切换都不会出问题的。

谢谢。作为新手螺距模式多了确实有点整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熄火模式,懸停模式,3d模式的螺距曲線調節到—樣時就沒有螺距突变負!

是这个道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下,我们玩的是不是同一种飞机啊,为啥我接触的直升机都是带动力降落后再熄火,是我理解有误?

我也是听说的,说是降落离地面10多厘米时切熄火飞机会落得很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