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

楼主(2019-04-08):
这种牵引滑翔机舵机和接收改山坡滑翔机怎么样

网友A:
这种牵引机强度估计不高,改遥控是没问题的,但不适合做激烈的动作,风太大或者太乱的可能要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牵引机强度估计不高,改遥控是没问题的,但不适合做激烈的动作,风太大或者太乱的可能要扛不住。

嗯嗯 谢谢大神

网友B:
这个就不要想了,
eps泡沫的,贼拉薄,平地扔都可能机翼折了
玩山坡,关注我的贴
最近在处理一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要想了,
eps泡沫的,贼拉薄,平地扔都可能机翼折了
玩山坡,关注我的贴

处理的是多大翼展的?轻木还是玻璃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处理的是多大翼展的?轻木还是玻璃钢?

1米1 ,轻木,当初出口HK的机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米1 ,轻木,当初出口HK的机子

说的是一米一的飞鱼吗?还想请教我有5寸桨推力200g的1811电机,外形跟你帖子里的铃铛电机一模一样,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一米一的飞鱼吗?还想请教我有5寸桨推力200g的1811电机,外形跟你帖子里的铃铛电机一模一样,够用 ...

够了,足够用了,这机子不重。

网友:
需要碳片加强一下,不然机翼可能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