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问路。

楼主(2019-04-08):
新入坑,第一条船,拿西北风下手,
套材已经到了,求问
1.一般玻纤布用什么规格的1mm厚的可以吗
2.原子灰大家用的什么牌子的多些
3.喷漆用哪种是不是对防水有什么特别要求。
求带路。谢谢

网友A:
1.一般玻纤布用什么规格的1mm厚的可以吗---厚了,会增加重量,还不好蒙
2.原子灰大家用的什么牌子的多些---普通原子灰就可以
3.喷漆用哪种是不是对防水有什么特别要求。----普通自喷漆就可以,一般刷了环氧和玻纤布就不会漏水了

网友B:
哈哈 我也在做这艘船
正在抹原子灰阶段,就在某宝里随便搜了一个,介绍里可以用于船模就买了,一罐17块钱的样子。1.32m的船,感觉1罐不够用。
玻璃布也是某宝买的,0.14mm厚的。店家推荐的。还没刷也不知道啥样,打算糊两层,还好船大不怕重量大,连压舱的都省了。
喷漆我也在摸索,听说要上好几遍漆,底漆 面漆啥的,反正蒙了,走一步算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也在做这艘船
正在抹原子灰阶段,就在某宝里随便搜了一个,介绍里可以用于船模就买了,一罐17块钱 ...

谢谢交流,我才刚把骨架搭起来,正在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玻纤布用什么规格的1mm厚的可以吗---厚了,会增加重量,还不好蒙
2.原子灰大家用的什么牌子的多些-- ...

谢谢解答,蒙皮马上完工了,买了0.18玻纤布,三和的自喷漆

网友(2020-02-19):
成功了吗?~~~~~~~~

网友(2020-05-01):
做好了么

网友:
上上图  大家以前也是这么摸索过来的   多做几个 就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