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高清图传接固定翼飞控

楼主(2019-04-08):
我想问问大疆的竞速版视频眼镜中的天空端,能接司南或者果子飞控吗?单纯的当摄像头我知道肯定能用,但是没有osd啊,所以想问问,可以接司南或者果子吗?

网友:
想法不错,但是不可以

网友:
接INAV吧,有可能可以的

网友A:
Lightbridge2输入有2个,一个是HDMI输入,一个是AV输入,任何一个信号输入就可以,但是拿Lightbridge2当图传有点奢侈,毕竟Lightbridge2也集成了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ghtbridge2输入有2个,一个是HDMI输入,一个是AV输入,任何一个信号输入就可以,但是拿Lightbridge2当图 ...

LB2不建议接入AV信号,压缩的太厉害了,宽容度也不行,使用感受会比模拟图传都差很多。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