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手残肥宅请教下X3的转速算法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9-04-08):
先来个今天飞了3个电下来的惊悚图

离射只有一步之遥……然后再来个放假前的

这个已经把尾桨夹射出去一个了……
电机是2623-1800KV,电调铂金50安V3,12T电机齿。
以上通过计算,3.7V电压的情况下全油门转速应该是3294,4.2V电压的情况下全油门应该是3531。控上油门曲线是65%一条直线。开了定速。
一般飞行是倒飞悬停夹杂定点翻滚和横滚,少量钟摆。
请问下我这样算,65油门应该才2100多一点的转速,没理由那么猛啊……还是我算法有误或者哪里理解不对,求大神指教,我不想飞着飞着就突然中飞镖……

网友A:
你是几s的电池啊??好像转速高就减点油门曲线呗

网友:
360不可能全油门3500转...

网友B:
V3看不到电气转速。不知道怎么算。魔镜照。或者app听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几s的电池啊??好像转速高就减点油门曲线呗

6S电,我油门曲线已经压到6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看不到电气转速。不知道怎么算。魔镜照。或者app听 可以。

请问什么App可以看得到?我没测转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V3看不到电气转速。不知道怎么算。魔镜照。或者app听 可以。

有魔镜,不会用。求使用方法

网友:
这射桨夹几率太高了吧。。。

网友C:
这几天看到论坛经常有人射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看到论坛经常有人射尾巴

所以想弄明白到底是装机不当还是超转了

网友D:
建议还是换金属桨夹吧,塑料的东西还是易疲劳,要是飞3D就更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换金属桨夹吧,塑料的东西还是易疲劳,要是飞3D就更不可靠了!

现在等冰人收假回家了……之前的大桨夹飞了好几十个电了,最后还是炸坏的

网友E:
把尾巴改冰人吧,冰爷爷的东西还是ok的

网友F:
头一次看到大桨夹飞成这样的.
这大桨夹和尾桨夹都是富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尾巴改冰人吧,冰爷爷的东西还是ok的

尾巴已经改了冰人了,桨夹也换了金属了,这次换大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一次看到大桨夹飞成这样的.
这大桨夹和尾桨夹都是富丽的吗?

是的,上次换尾桨夹的时候我就该把大桨夹一起换成金属的

网友G:
x3的原装大桨夹飞不成这样吧,,好吓人。

网友H:
x3我都飞4000转啊 没反射过

网友C:
LZ你尾吧整个都是冰人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尾吧整个都是冰人的嘛?

尾波是,桨夹是富力金属的。中联是泰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我都飞4000转啊 没反射过

可能是我装机的时候弄错了什么损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x3的原装大桨夹飞不成这样吧,,好吓人。

富力的,也有可能是我换上桨夹的时候弄损伤了

网友E:
老了一下楼主12年留在出450飞机了,也是老司机了,所以不可能是装机问题。今天人没事真是福大命大

网友:
的确很惊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了一下楼主12年留在出450飞机了,也是老司机了,所以不可能是装机问题。今天人没事真是福大命大

老司机新学生……不管如何今天算是挺幸运的

楼主:
没变成飞镖,是有点刺激..

网友:
x3飞3600以上,很带劲,冰人金属化

网友I:
富丽的这尾巴可能有问题,都看了几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富丽的这尾巴可能有问题,都看了几起了

卧槽这是泰世的,富丽是小学生抄写,错的也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富丽的这尾巴可能有问题,都看了几起了

尾巴是泰世的,一丝一毫都是……所以应该不是质量问题,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是泰世的,一丝一毫都是……所以应该不是质量问题,我是这么觉得的……

中国好消费者,没有严重超标,我觉得有质量问题

网友J:
富丽的塑料件还是用回x3原厂的把。又贵不了几个钱。不行就整个冰人的头子,安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富丽的塑料件还是用回x3原厂的把。又贵不了几个钱。不行就整个冰人的头子,安心点。

已经换冰人头了,这下尾巴和头都是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