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在hl界面下的图形如何旋转 单段或多段程序如何设定暂停呀谢谢

楼主(2019-04-08):
(无正文)

网友:
这显示器有年头啊。

网友A:
F3坐标转换可以旋转。指定段暂停需要在程序文件里找到需要暂定的那一段,然后在程序最后添加一个F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坐标转换可以旋转。指定段暂停需要在程序文件里找到需要暂定的那一段,然后在程序最后添加一个F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小弟学精线切割 大哥功不可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