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给这种有刷小电机换个端盖

楼主(2019-04-09):
300w有刷小电机,网上已经有人端盖开裂了,还有掉磁铁的,我想趁着自己的还没装夹头,能不能自己铣个铝合金端盖,起码比这薄薄的铸铝强,就是不知道自己做精度是否太差,还有就是把原来的俩深沟换成P4的。

下面是我的,还没用

目前的机子

网友A:
换个厚实的强度肯定好些。

网友:
有何不可。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厚实的强度肯定好些。

就怕我用电磨做主轴,铣出来不同心

网友:
一次装夹怎么会不同心,大胆一试,把有同心、精度高的部分先粗加工成形留少量余量,最后再一起精加工一次到尺寸,就是你的电磨主轴亦是可行的。

网友B:
尾部深沟球用P4有点不差钱吧?我看到有些主轴省钱的方法都是头部用P4,尾部用P5。
而且你的尾盖安装配合误差可能都已经大于P5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深沟球用P4有点不差钱吧?我看到有些主轴省钱的方法都是头部用P4,尾部用P5。
而且你的尾盖安装配合误 ...

也是,可以改成碳刷处俩p4(重新做端盖),原头部轴承不变,长轴这边连夹头,头尾调换,毕竟尾部轴长,

主要p4深沟不包邮,买一个太亏

楼主: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8mm轴57步进的端盖,那个应该有精度保障

网友B:
开裂的原因是使用不得当,这种电机在设计上是只承受径向力的,不能承受轴向的力,轴端没有止推的设计,就只能靠尾盖,铣削的时候如果有正面下刀,轴向的力是很大的,刀钝了就容易顶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裂的原因是使用不得当,这种电机在设计上是只承受径向力的,不能承受轴向的力,轴端没有止推的设计,就只 ...

推力轴承转速都不高,加上估计震动会大,初期还是先铣个铝盖套在现有后盖上,

但那个胶圈真不顺眼,还得是波形垫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