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x,一个可以当可调电源的 充电器。。。HOTA D6+

楼主(2019-04-09):
     我用红太华的充电器很久了。。从他的 0620开始,他家的充电器挺给力的。价格不高,也很耐用。这次又发现好货。。d6+。啦啦啦

其实开始,我挺不理解的。原来的d6pro   200w内置电源,小小的。多好还能无线给手机充电,这d6+ 300w内置电源。就多100w。体积大这么多。。。对不合理呀。但是 在仔细体会后发现 d6+  竟然可以当成 5v 到24v 的 可调电流电压的 300w电源。。wox。。还能手机app 操作。。wox

,有点晕,界面稍微有点改变。屏幕变小了。但解析度感觉更高了。。  因为用了2个风扇。充电的 声音也变小了。。这个2路的 充电,平衡电池需要比较小的功率,它可以自动的分配调节充电电流。充分利用平衡时段。达到功率利用最大化。

网友:
有点东西

网友A:
可调稳压电源有什么用?有没有些实用性的例子?(例如:给大疆之类的智能电池充电?调机时候给接收机供电?供电给另外一台充电器充电?)使用稳压电源模式时开可以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稳压电源有什么用?有没有些实用性的例子?(例如:给大疆之类的智能电池充电?调机时候给接收机供电? ...

ok  对于您提出的问题 我做个案例上了。。最近有点忙。。稍等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稳压电源有什么用?有没有些实用性的例子?(例如:给大疆之类的智能电池充电?调机时候给接收机供电? ...

给dij电池充电  这个充电器有个智能电池选项 直接可以充。智能电池

网友:
所以现在购买,d6pro和d6+推荐那个呢,这俩价格差不多

楼主:
看需求。。个人还是需要 d6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稳压电源有什么用?有没有些实用性的例子?(例如:给大疆之类的智能电池充电?调机时候给接收机供电? ...

今天做了测试。。屁股后面这个输出直接是 15v 最大23a输出。但不受控。随插随用。如果充电口在充电 功率超过这个充电器的ac 负载。充电器会保护重启。我测试的时后  再充电器慢300w给2颗电池充电的同时 外接一个充电器 给 4s 充电 2a 也就是 总功率输出330w这样 充电器 还正常工作。。我没有继续加。我测试出保护我用了 外接用了15a 4s 充电。。竟然还撑了 5秒钟充电器重启。。  然后 2个充电口 是可以 5v到25v 可调输出。电流也是可调的。。可以单独调单路电压。也就是说 你可以同时有3种电压输出。总功率300w。。

楼主:
测试用了24v外置电源 给6s充电 13a多轻松。。。

网友(2019-05-29):
这个给700直升机当外场充电器怎么样,能够稳定在双路12a

楼主:
当然可以

楼主:
但供电的6s 及以上。。

网友B(2019-07-22):
缺点是没法使用8s电包,最大30v

网友C(2020-01-14):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测试。。屁股后面这个输出直接是 15v 最大23a输出。但不受控。随插随用。如果充电口在充电 功率 ...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的是D6pro版本,12v 3s 30A的电包做电包,给6s 22.2v的电池充电会熄屏关机,有人说我必须要用6s.24v的电包才行,我不懂这些转换,楼主给个建议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的是D6pro版本,12v 3s 30A的电包做电包,给6s 22.2v的电池充电会熄屏关机,有人说我 ...

输入电压要高于输出电压吧 ?没有逆变的话是这样的 ,电压不够要关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点是没法使用8s电包,最大30v

8S的磷酸铁锂没问题啊 慢电压也就29.2V

网友D(2020-05-17):
标注24V25A的电源可以用在D6(无电源版本)上充6S电池吗,会不会有电流限制(会限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24V25A的电源可以用在D6(无电源版本)上充6S电池吗,会不会有电流限制(会限在多少?)

肯定可以呀   24v 25a  已经是  600w的电源了。      你只要充电的总功率 不超 电源的额定 电流。 随便整。 。。 电源太差除外。。 。

网友E:
这个充电器我也有,d6+,放电功能弄不明白,比如说用的是3a放电,可是显示屏一直显示0.6a放电,无论一块电池还是两快电池,时间也超长。充电模式倒是相当给力,就是放电有点难以接受。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2020-07-02):
楼主问下我的小风扇。。一插电就转。大风扇从没转。。你们的小风扇也这样么

网友:
跟这个产品比起来,好破

网友:
强大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我也有,d6+,放电功能弄不明白,比如说用的是3a放电,可是显示屏一直显示0.6a放电,无论一块电 ...

看看我们的充电器放电器,150w放电器,只有100元。安静得很

网友(2020-08-29):
软件都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