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40cm以下翼展的微型固定翼好飞吗

楼主(2019-04-09):
最近带孩子玩固定翼,自已也入模了。大飞机带孩子玩不方便,一直在找小飞机。终于在某宝上找到了几架40CM以下翼展的微型机,还是四通。都是有刷电机的。配微型带电调的接收机加微型舵机,感觉比较符合我的要求。但不知这些微型机好不好飞,9岁大的孩子能控制吗。

网友:
飞机是大好飞,越小越灵活,远了看不清。
你的疑问是因人而异的,你可以先买个遥控器,和模拟器让你娃试试,练练看看能不能掌握。

网友:
超级难飞 一阵风就没了

网友:
哈哈,我飞60多的没问题,再小没试过,不过小的一般带陀螺仪,估计也差不多吧

网友:
推荐Jbug,小飞机里面非常好飞的,对新手友好

网友:
小的飞机并不意味着给小孩准备……除了要带陀螺仪外,还挑环境,最好是宽敞的室内空间,球馆大小。

同时,控制技能一样是要的,就算带陀螺仪也不会自动飞行。

网友:
飞了就知道,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之前给孩子飞过50CM翼展的纸飞机和50CM翼展的飘飘机(四通)。他都飞的很好。但是我这里能找到的飞场太小,飞不开。另外人也多,大飞机掉下来万一砸到人就不好了,所以想弄小翼展飞机,作为飞航模的一个进阶吧。

网友:
室内或风很小的地方是没问题的,若有点风,其实翼展在60到80CM的也可以考虑,比如60CM翼展的纸飞机也不算太小,有点风也没问题。

网友:
jbug最好飞,带减速组的飞机动力比较好,直驱的动力不足

网友:
楼主的这个情况,推荐F3P或者3D板机类的飞机
飞场环境复杂,小飞机并不意味着安全,相反相对难操控,也带来了风险
其实也不是要一味的追求大飞机,差不多控制在一米左右翼展的像真机就比较好飞了,像塞斯纳,千禧年等等
所谓进阶,还是看方向,涵道像真机,螺旋桨像真机,3D、F3A,还是滑翔机   很多路线可选择
个人感觉 飞场小的话  适合3D路线,相对来说 不挑场地

网友:
40cm机不建议有副翼,方向舵转弯的更好飞,上反一定要大否则容易滚转不稳定。建议买设备自制。。。

网友A:
个人经验,小机好飞与否,相较于大机而言,对起飞重量的要求更加敏感,如果能陪孩子自制探索(不特意追求一次成功),想法设法控制好重量和刚性,总体设计恰当,纵向安定性较好,就会感觉比较“好飞”,且速度不会偏快。祝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小机好飞与否,相较于大机而言,对起飞重量的要求更加敏感,如果能陪孩子自制探索(不特意追求一 ...

小飞机对重量控制的要求真是苛刻到令人发指!

如果真要做这么小的飞机,我觉得像地平线那种集成接收配合空心杯动力才行。

BTW,哪里有系列生产适用于空心杯的桨?哪里又有DSM2模式的经济型遥控器?

网友C:
小飞机重量敏感,自己做基本上都比较快。单纯快不是问题,问题是太小看不清,所以就不能飞太远,飞行范围小加上速度又不慢,所以更容易手忙脚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对重量控制的要求真是苛刻到令人发指!

如果真要做这么小的飞机,我觉得像地平线那种集 ...

的确,普通8520直驱55mm桨尚可,直驱75mm桨一般会过热;上减速组后会好很多,但一般的摩擦大,动力损耗严重,也有不错的,如“小方八减”、“不动轴”等。只是减速组对小机而言,为控制重量,更适合前拉布局(但前拉布局相对消耗大呀);按背推或背/背拉布置,对设计安装挑战还是较大,比较纠结。
截至目前,除了105mm、75mm、55mm、45mm几个经验型号外,好像某宝上还没有成套系的适合小飞机又易得的专用小桨~ 主要靠自己琢磨~ 谢谢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对重量控制的要求真是苛刻到令人发指!

如果真要做这么小的飞机,我觉得像地平线那种集 ...

补充:由于小飞机控制重量十分重要,因此遥控器系统的选择主要还是“接收机导向”的,其次是“通用导向”,最后是“经济导向”。我想,这就为何那么多飞小机的模友会选择基于多合一高频头+deviation固件系统改装的遥控器(如华科尔d7e、d8、d8s、d10等)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普通8520直驱55mm桨尚可,直驱75mm桨一般会过热;上减速组后会好很多,但一般的摩擦大,动力损耗严 ...

减速组如果发生碰撞,很容易损坏,而且损坏之后修复很麻烦。

这类超轻机型,对手工水平的要求比大飞机高多了。

网友(2021-10-12):
老兄,您那vstank还在没,怎么联系您

网友:
欧兰斯这个迷你P51就很不错

网友D:
lz您vstank还在没,我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