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萌新打算入坑穿越机,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9-04-09):
飞固定翼2年半,基本飞EPO电动和涵道。现在打算入坑穿越圈,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各位穿越的老司机们:

1、一直用的futaba T8FG(已刷最新【应该是最老版本吧】5.0固件)【提问:现在用这个控能飞穿越么?接收机用什么的比较不容易失控(前期只打算视距范围练习)】

2、今后肯定是打算换控的,心中有个理想的搭配不知道合不合适:Futaba T16sz+TBS切糕Crossfire增程;【提问:① 看油管视频好像切糕可以通过futaba教练接口传输PPM并用背面Sbus接口直接供电,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使用?② 另外不知道futaba适不适合长期飞穿越,TBS的Tango控看着也不错,至少前期省了图传显示的钱。不知道TBS的Tango控适不适合入手长期使用?③  如果以上都不是比较理想的长期选择,请各位老司机帮给点建议。】

3、看了很多关于穿越机的组装、飞行、调参视频,也学习了一些知识。目前资金预算还没有能力直接上肥鲨眼镜,前期练习只能选择TBS的Tango控(自带显示屏)或者选择小飞手屏幕。【提问:这两种选择哪种更适合在换肥鲨之前使用(就性价比来说)?】

4、现在正在用liftoff进行模拟练习,手动模式下可以在一定高度正常飞行、转向,但是一旦贴地之后出现两个问题:无法长时间保持贴地高度(忽高忽低蹭底盘),转向时会掉高撞地【提问:① 油门和pich决定高度,但在贴地前飞时是优先调节油门还是pich来稳定高度? ② 转向时是利用roll和yaw完成的,但是看很多视频后感觉转向时roll的杆量是不是需要比yaw打的更大些才行?③ 模拟器练习应该多练习哪些基本功,老司机建议下?】

5、打算飞模拟器飞到9月再开始装机,以下是自己看了视频学着找的配置清单,请各位看下有没有什么配置上的问题:

机架:格普 Mark2 4-6寸机架【提问:穿越机小白要选几寸的合适?尺寸大小对穿越机有什么影响(除打在电池S数以外)】
电机格普 SpeedX GR2207(1900kv — 2700kv)【提问:新手是不是选择2400-2700kv比较适合?】
电调:好盈 XRotor BLHeli-S 30A
飞控:大力F405 AIO 带分电板(电焊苦手,怕飞控再接分电板焊不好或者虚焊了麻烦)【提问:这个飞控适合新手么?(除调参问题之外)】
桨:格普 Prop 5040 三叶桨
摄像头:Foxeer V2 Predatorda Standard 2 【提问:不知道这个摄像头质量如何?】
图传、天线:熊猫 VT5804M V2 、Foxeer棒棒糖天线【提问:图传、天线以及今后的眼镜接收模块是否可以用不一样的品牌?】
接收:这个目前不知道怎么选,如果继续使用futaba T8fg请各位老司机给点建议;如果今后换控的话在另当别论
图像显示:如果今后换TBS Tango控那就不用显示屏;如果今后换的是futaba T16sz的话,前期练习先买个小飞手显示屏,资金充裕了在考虑肥鲨眼镜。
电池:这个根据今后买的机架和各位推荐的电机电调、飞控再决定。

最后跪谢各位老司机前来指点,希望能够在穿越坑里更快的成长起来

网友:
用睿斯凯的控,目前飞控什么的针对睿斯凯出来很多固件什么的!而且大多数也用这控,教程多! 黑羊那个就别考虑了以后肯定是带眼镜,用不是屏显!用大力四合一电调!别用小飞手!看你配置不像差钱的人!所以直接用眼罩!以后换肥鲨

网友A:
可以买个2s的室内穿越机先玩着!模拟器练个一周差不多了,然后配合真机练习!模拟器别多练,坏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2s的室内穿越机先玩着!模拟器练个一周差不多了,然后配合真机练习!模拟器别多练,坏手感

2s的室内穿越是不是就是那种叫“空心杯”的mini穿越机?

网友B:
接收机可以用FUTABA E6208 穿越机接收机兼容Fasst SBUS 8.4V高压,我14SG用这接收机看屏幕飞无失控记录。注:我也飞了几年固定翼,穿越机小白,才飞了个把月,穿越机比较耐炸,找无人的安全开阔地方开飞就是了。模拟器练习配合实际飞行,祝楼主早日爽飞。

网友C:
格普 Prop 5040 三叶桨 螺距比较小,4S 电池需要电机KV值在 2500 以上,否则动力不够!

我飞了一个星期模拟器了,发现和真机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觉得只适合辅助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可以用FUTABA E6208 穿越机接收机兼容Fasst SBUS 8.4V高压,我14SG用这接收机看屏幕飞无失控记录。注 ...

非常感谢,那还是坚定了我今后换futaba的决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普 Prop 5040 三叶桨 螺距比较小,4S 电池需要电机KV值在 2500 以上,否则动力不够!

我飞了一个星期 ...

那格普的这个机架和电机上那种桨合适呢?可以给个推荐么?非常感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可以用FUTABA E6208 穿越机接收机兼容Fasst SBUS 8.4V高压,我14SG用这接收机看屏幕飞无失控记录。注 ...

接收机哪里买的?能否推荐或私信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哪里买的?能否推荐或私信链接

某宝搜索“FUTABA遥控器 6208 穿越机接收机”,148元的。

网友C:
如果你买的是5寸机架,当然就配5寸桨。入门的话可以选择 4S  1500mah 锂电池,个人经验格式电池质量过硬价格稍高,高能电池价格便宜质量尚可不太耐摔!

我的动力配置是,银燕2205   2300KV 电机+ 5040 六叶桨。
银燕2205  电机,价格便宜动平衡好,适合入门。

我买的电机是 2300KV,所以配的六叶桨,也可以配5050 三叶桨,否则动力不够。这个桨 1.2元一对,便宜耐摔质量也不错,摔了不心疼。但是这个桨和电机安装不匹配,桨的中心高度5.4mm 不够高,需要加个垫片。否则夹不住。 桨中心高度大于 6 mm才合适,比如 kingkong 5050 三叶桨中心高度6.9 mm安装就没问题,也适合这个电机,便宜好用2.3 元一对。

如果你买 2500KV 电机,可以配 kingkong 5040  三叶桨。还是便宜好用,摔了不心疼,适合入门。
但是这个桨银燕2205 也夹不住。我加了垫片。

之前使用的是 朗宇 1806  2500KV电机,配 kingkong 5040 桨正合适。

我也是飞穿越机没多久,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买的是5寸机架,当然就配5寸桨。入门的话可以选择 4S  1500mah 锂电池,个人经验格式电池质量过硬价 ...

非常感谢,学习了~~等开始购入配件的时候再继续讨论讨论,我觉得穿越比固定翼复杂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