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L,BL800MX电机换轴承?

楼主(2019-04-09):
这架直升机累计飞行15小时了,最近发现电机工作时候有尖叫声。尤其是转速在12000rpm以上。最严重的时候,在电机下部的轴承甚至火花四射。
估计是轴承磨损了,需要更换

问题是:这个电机如何拆开啊?卸掉顶部的两个顶丝后,纹丝不动,根本拉不开!

不知各位大牛是如何换轴承的?推荐使用什么型号的轴承呢?谢谢了!

网友:
屁股使劲顶

网友A:
要先拆掉齿轮吧,再连轴一起从后面退出来?

网友:
用拉马试试

楼主:
把电机轴从底部的电机座里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拆掉齿轮吧,再连轴一起从后面退出来?

拆掉齿轮后,还是分不开电机

楼主:
拉哪个位置呢?关键不知道这个电机是怎么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哪个位置呢?关键不知道这个电机是怎么装的

一般外转子定子和转子很容易分家,然后就考虑怎么固定把轴拉出来,又不拉变形。我以前飞固定翼,套个桨夹螺旋桨有了力臂扭着扭着就出来了,都不用拉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机轴从底部的电机座里顶出来?

用拉马从屁股向前顶,亚拓这个电机轴压得很紧的,没有专门的工具不建议拆,不然装轴的时候容易装偏装斜,那样电机就不同心了

网友:
这种电机一般里面还有螺丝,仔细检查下是不是所以螺丝都卸下也可以考虑整个转子拆下来慢慢研究装回去也不麻烦,实在不行找人帮忙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齿轮后,还是分不开电机

如果定子和转子不容易分离一定是什么限位销,卡簧没取。要不就真是使用环境恶劣,轴承和轴高温粘上了

网友:
台钳慢慢顶屁股,用木块垫好,轴承要加热才能拿下来

网友B:
不急的話寄回原廠吧,亞拓原廠馬達的軸心都是要用機器頂出來的,人工很難用的

网友:
这个我换过,买10寸的拉马顶,不要用锤子敲。最好换一个昭意电机的轴,有给800MX用的,那种换轴承不需要拆电机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急的話寄回原廠吧,亞拓原廠馬達的軸心都是要用機器頂出來的,人工很難用的

对,亚拓的电机轴承和电机轴很难拆下更换,蝎子和花牌我轻松换,亚拓的换了一次,效果不理想,太紧了,敲下来会导致转子轻微变形,影响动平衡。

网友:
其实方便一点直接发昭意那边让他们给换轴和轴承也可以的

网友:
亚拓电机麻烦,紧配型的。只能拉马桶屁股,顶出来。

网友:
去修车厂找大台钳   自己找工具顶 比如气门  套筒啥的

网友:
期待后续分享换轴承贴
这个够你研究一段日子了

网友:
不建议自己换  出了买新的   所有的电机都做过动平衡的  玩家没法自己换  即使换了  很可能导致异常发热   震动  严重的撞定子   所以出了给那些手工大佬吧

网友:
我拆了4个了   两个850 一个800 一个750,失败了两个。如果没有专业工具,就用小的棍状金属能插到电机轴眼里,用锤子敲打。力量只能会意不能言传,多敲几个你就知道了,属于快 准 稳。基本一到二下就下来了,换好轴承后用台钳压回去,别拿锤子敲回去 这样会把电机轴敲花了。能返厂就返厂,实在不行自己换。

网友C:
返厂吧,我当时轴断了,返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吧,我当时轴断了,返厂的

返厂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吧,我当时轴断了,返厂的

楼主(2019-05-30):
已经确认,电机转动的噪音和震动源于磁钢错位。这个是工艺问题。由于粘接用胶不牢靠,导致磁钢大部分都错位了。

根据亚拓零件袋上的地址,寄回汕头并发回TW亚拓维修。

一个月后收到免费维修好的电机,这个电机已经购买两年多了,还能修好。售后给力!

网友:
轴承边盖撬开加油。。

网友:
这个很简单,想的太复杂,千万别敲,我拆了千百遍

网友:
看我以前的贴,应该看得懂吧

楼主:
看懂了,简单总结下:
1,拆卸一定要保留电机座,防止把电机顶端压变形;
2,电机出轴端放一个平整金属块,中间有孔;
3,用一根螺栓什么的硬轴,从后往前顶电机轴;
4,电机轴顶出来,电机就拆开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套筒加台虎钳,加后面搞个小的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