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淋水会缺相吗?

楼主(2019-04-09):
今天在操场飞的时候自动喷淋伸出来了,寻思着正经飞机出厂都有个水门礼,咱这机调好了也过个水门礼,结果穿过水后电机就开始缺相,过一阵子晒干了又好了,,,,,

网友:
电调,接收机,做好防水,就没问题的

网友A:
电机浸泡在水里也能转,倒是电调不防水。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调不防水

网友:
电调没做过防水的,没烧已经谢天谢地了。

以前飞有刷的倒是在蒙蒙细雨中飞了好久也没事,只是飞机越飞越重。

网友:
电机绕组完好的话泡水里都可以 但是其它设备和接头一定要做好防水

网友:
估计是电调怕水吧!

网友B:
电调问题电机缺相就是线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问题电机缺相就是线圈有问题

还真不是,过一会就好了

网友:
有一次飞水机翻了,又被风吹正了,电机就一会儿转一会儿缺相,勉强游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是,过一会就好了

电调干了肯定好了呀。。。

网友:
电调进水会烧,接收机同样。电机是漆包线绝缘的。楼主可以把无刷电机放水里试试能不能转?

网友:
你这是溅了点水,电调暂时不正常。如果水泡时间长点就可能烧了,就永远缺相了。处理方法就是马上拔电,甩干加吹干,明天再试。

网友C:
周末小飞一下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但我的是掉河里啦,推油电机卡顿,回家拆了电调热缩管用电吹风吹干就OK了,隐约记得看到这个帖子所以今天专程找到来回复你··没想到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末小飞一下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但我的是掉河里啦,推油电机卡顿,回家拆了电调热缩管用电吹风吹干就 ...

辛苦啦,翻了半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末小飞一下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但我的是掉河里啦,推油电机卡顿,回家拆了电调热缩管用电吹风吹干就 ...

现在电调已经拿了导热硅胶做了防水还顺手加了块散热片,不怕作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啦,翻了半天吧

还好··我直接搜索帖子关键字“缺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