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维护

楼主(2019-04-09):
问问大佬们直升机维护的要点,还有每次检查 螺丝胶多久检查唉 皮带或者轴多久换一次或者怎么样(非炸坏)电机要什么维护吗?横轴如何检查或者多久更换? 新手还是多长点心好,炸坏不要紧,就怕空中去世 望老鸟补充

网友A:
多去飛場找模友聊天吧。網路文字太難描述了。主橫軸沒有歪不用換。

网友B:
欢迎新模友入坑个人建议飞机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安装,该打胶打、该上油上。不炸不用检查电机 螺丝胶和尾轴。新手飞悬停和航线,皮带磨损不大,调整好松紧即可。起飞前检查舵机动作,球头扣松紧!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在航模新手学堂的精华贴里~

网友C:
据说玩悬停可以不打螺丝胶。反正打不打胶每次起飞前必须检查两桨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新模友入坑个人建议飞机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安装,该打胶打、该上油上。不炸不用检查电机 螺丝胶和尾轴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去飛場找模友聊天吧。網路文字太難描述了。主橫軸沒有歪不用換。

去找大叔们去

网友D:
打好合格的螺丝胶基本不用检查螺丝胶,皮带正常飞1000+起落没问题,没炸鸡的话,基本200起落检查球头扣,500起落更换横轴尾轴螺丝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好合格的螺丝胶基本不用检查螺丝胶,皮带正常飞1000+起落没问题,没炸鸡的话,基本200起落检查球头扣,50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玩悬停可以不打螺丝胶。反正打不打胶每次起飞前必须检查两桨有没有松动

瓶子水没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欢迎新模友入坑个人建议飞机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安装,该打胶打、该上油上。不炸不用检查电机 螺丝胶和尾轴 ...

问一下皮带一般要多紧呢?我一般维持偏松的状态,只练习悬停OK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皮带一般要多紧呢?我一般维持偏松的状态,只练习悬停OK么

转动尾桨夹,让皮带刚好能带动马达转动又不跳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转动尾桨夹,让皮带刚好能带动马达转动又不跳齿~

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懂了!谢谢!

祝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