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3D打印固定翼头罩…

楼主(2019-04-09):
       朋友送了一台120级的漫步者飞机,缺付件,了解是三叶的库存飞机,其它都可以做,唯有头罩无法下手(网上是有、但大小不一),听说现在3D打印很强大,但本人笨,不会设计,无法操作3D打印软件、所以一直就没敢买打印机。
       能帮助解决打印头罩的高手、按打印结算报酬,以下只能提供照片尺寸,准备上DLE20cc汽油机。上图

和此飞机外观一样(借用网络图片)

用卷尺围挠了一圈、尺寸是58.5厘米,还有问题,请留言,谢谢合作!
江苏盐城模友拜托

网友:
打印的都不耐温,还是做个玻璃钢的

网友:
你那个是发动机,打印件分分钟化给你看

网友:
亲尺子量的这个是什么

网友:
用泡沫削个阳模 然后石膏打磨 翻个玻璃钢的

网友:
3d打印的 pla材料不能高温,50度就会变软。。所以你用别的办法吧,翻玻璃钢

网友A:
3D打样ABS材料的可以解决问题,耐温100多度点,我打印的穿越机图传都没问题,穿越机的图传手摸上去都很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打样ABS材料的可以解决问题,耐温100多度点,我打印的穿越机图传都没问题,穿越机的图传手摸上去都很烫手

看来你是没玩过油机

网友:
用3d打印一个头罩,然后翻模吧,确实不耐高温

网友:
天使有漫步者买,你问问他能不能按照比例给你打印?

网友B:
打印材料pla在190°C就软蛋了,不行;
挤塑板多层粘合达到头罩大小的毛坯,
割削打磨至尺寸形状满意,套个气球或套套,
也可以刷一层脱模油,套上数层尼龙袜子,
刷入调好固化剂的环氧树脂,
适度加温,待树脂固化后,
脱模,修形,打孔,涂漆,ok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点,觉得还是上面一个兄弟说的比较靠谱,可是也没做过,只能学着做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材料pla在190°C就软蛋了,不行;
挤塑板多层粘合达到头罩大小的毛坯,
割削打磨至尺寸形状满意,套 ...

尼龙袜子这个方法妙!

网友:
用3d打印是完全没问题的。发动机又不直接跟打印件贴合。就算贴合也不是大面积贴合。完全不用打印。

网友:
综合来讲,用PLA材料做模具,然后做个玻纤壳比较靠谱。 3D打印倒是也可以做高温材料,但是材料本身就很贵了。楼主要是还没弄,我可以帮你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