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ckF405飞控连接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9-04-09):
插上数据线以后只有两个红灯在亮

点击另一个界面显示等待数据

第一个界面就连陀螺仪数据都没有
前天更新到最新固件后就出现一直连接不上。最早之前偶尔会出现连接不上地面站的情况,这次索性怎么插拔都连接不上了,而且今天更回老版本固件后还是不行。
之前也出现过飞机连接不上遥控,需要电池插拔几次才能遥控能控制飞机。求助有经验的小伙伴们,给出出主意,谢啦!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刷新固件连接不上调参。刷回原来固件还是不行。我是电脑BF软件重新安装  驱动重新安装。电脑重新启动。然后重新刷回原来固件就好了。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刷新固件连接不上调参。刷回原来固件还是不行。我是电脑BF软件重新安装  驱动重新安装。电脑重新 ...

然后你是不是还是在用老固件,就没再升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你是不是还是在用老固件,就没再升级了

没有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升级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用BF擦除所有数据,重写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F擦除所有数据,重写固件

写回原来的固件还是存在连接不上的问题

网友C:
把内存卡取出来,试试。我取出来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内存卡取出来,试试。我取出来就能用了

刚试了试,还真是把内存卡取出来就连接上了!这难道是Mateck的bug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试,还真是把内存卡取出来就连接上了!这难道是Mateck的bug么?

估计是新固件对之前的黑匣子文件支持有问题。应该反应给厂家和固件开发者